技嘉GA-H61M-D2-B3维修一例

楼主(2016-01-29):
接受一块技嘉H61M-D2-B3,现象是上电三四秒断电重启,如此反复。

H61的板子断电重启,大多是缺供电、缺信号,新手发帖,老鸟勿喷
按照供电,时钟,复位,先查供电
1、待机供电:5VSB3VSB ;正常
2、内存供电:VDD=1.51VVTT=0.75VSPD=3.3V;正常
3、总线供电: 好像叫 CPUVTT=1.5V 好像   记不太清楚了;也正常
4、桥供电: 1.8V 1.05V;正常
5、CPU供电: 装上CPU 1.2V ;也正常
6、还有一个2.5V 5V 经 精密稳压器转换出来的
大致供电都正常,还很精确,郁闷了
查时钟,无时钟芯片,全是桥发出的,查了个PCIE A130.3;应该正常
其他时钟也没什么好查了,直接去查CPU复位
假负载RESET 0.26V  偏低   正常要1V左右,好了问题应该就在这了
图纸 很清楚  CPURST 1.1V
I/O 65脚 发出 3.3V PFMRST  控制 Q2829两个开关三极管 然后VCC3 R222R223分压得到1.1V
经查 Q28端正常 去掉Q29 1.1V正常。
不装Q29 不断电了,但是不亮。换了一个正常开机。这可能跟时序有关吧,复位信号不能不受控制,可能是这样。

这种问题对老鸟来说应该是秒掉的,请不要喷
好啦,大家请我吃两个分吧

附上图纸和简易点位图。 1.02的图纸可用在1.0上

网友:
很好,分析的很清晰

网友:
分析得很详细啊

网友:
上次有个这个型号一样的板子。刷了几下BIOS不行。。丢给垃圾佬了。。。。早看到就秒了。。。汗

网友:
分析的很好,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cpurst不是由北桥发出吗

网友:
自己也修理过此故障为桥边上25M晶体坏了

网友:
收藏了。娓娓道来,循序渐进啊。

网友:
LZ给个Q18和Q19的截图就好了,下载分太难赚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没有CPURST  不错哦

网友:
这个管子有没有量坏了没

网友:
修到一片板子是PWROK信号呗拉低的,也是H61反复重启

网友:
我只会修点笔记本,台板直接修不了。。。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
Q29上的电压是怎样的呢?

网友:
技嘉H61
、待机供电: 5VSB、3VSB ;正常
、内存供电:VDD=1.51V;VTT=0.75V;SPD=3.3V;正常
、总线供电: 好像叫 CPUVTT=1.5V 好像   记不太清楚了;也正常
、桥供电: 1.8V 、1.05V;正常
、CPU供电: 装上CPU 1.2V ;也正常           我是小小白,这些VDD    VTT 的这些都是怎么区分的, 对应的是哪些地方,谢谢!

网友:
板修好了,图纸也献上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都是刷BIOS,不好就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