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5560 板号je50 过内存不显示 加焊过显卡

楼主(2016-01-29):
宏碁5560 板号je50过内存  不显示  是amd的 apu a4 3400m。
换过cpu 内存 加焊过显卡。 身边无编程器还没刷bios。
电压都出来了 求思路

网友A:
描述不详细,想帮你都难,还是按照时序修吧,估计FCH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描述不详细,想帮你都难,还是按照时序修吧,估计FCH有问题。

供电时钟 复位都正常  跑马过内存了  电流1.1-1.2-1.3--0.95然后停在那里不动了

网友:
BIOS 刷了再说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