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进水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1-29):
接到同行拿来的主板一片进水严重 先不管了  把主板清洗干净烘干仔细观察了一下,硬盘地下进水的地方有好几处都断线了 一个一个处理 c处理完毕 那一块腐蚀最严重的地方没有点位图只能自己跑线路 如图 就是图纸上的+RTCVCC按照图纸把电阻换掉飞线完成通电瞬间有待机电流0.01就没了 没有3V 5v看来别的地方肯定有问题查了一下PU402和PU401的开启脚都是0V EC_ON都没电压 继续查EC工作条件 EC供电只有0.8V肯定不正常 +3VLP都是0.8v  继续查 查到Q117的时候第一脚有3.3正常经过r653也有电压但是慢慢的就变低了 估计这里断线了 我不管了直接飞线飞到EC的111脚插电有待机了3v 5 v 出来了  但是不触发  我继续查 发现L44这个电感仍然是0.8v不对这里也断线了  我又飞线飞到L44电感这里 插电电流起来了感觉不对劲我仔细看了一下桥也有进水痕迹  不说了 上BGA加焊南桥  上电电流感觉正常 接屏亮机此机器终于修复 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这机器能撑多久 不管能撑多久 经验分享给大家 另附上BIOS

G510 dx. LA-9641P REV 1.0.rar

网友A:
Q117你没有图纸贴出来,看不懂,希望下次详细点

网友:
你那个PU401,PU402是什么原件?3,5V待机芯片?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17你没有图纸贴出来,看不懂,希望下次详细点

网友:
后来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学习了

网友:
q117是npn三极管,受susp#影响吧

网友:
这个问题的确很难修

网友:
这机器好麻烦

网友:
BGA进水不重置球的话真的拼运气哦。

网友:
楼主修机思路很清晰,超赞

网友:
这是新机呀 四代的  能有图纸就不错

网友:
进水机,有i图纸还好,没图纸就麻烦了,楼主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
这问题格我手里 得修一年

网友:
修机,睛睛第一,技术第二

网友:
图文太乱没耐心看啊

网友:
放烤箱烤一个晚上,心里的担心会降低

网友:
进水机很难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