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上的一键恢复快捷图标没有了怎么办?

楼主(2016-01-29):
故障现象:  桌面上的一键恢复快捷图标没有了怎么办?解决方案:

  Lenovo 家用系列电脑桌面上一键恢复快捷方式图标丢失找回的处理方法:
  首先出厂预装系统解封装后,桌面上会有一键恢复的快捷方式的图标“联想一键恢复”,如图:

  如果桌面上没有此一键恢复图标了,或您误删除了,可通过以下方法找回:
  Windows 8.1系统:
  点击屏幕左下角的“开始”按钮,进入“开始 屏幕”,之后点击向下的箭头,进入所有应用中,在联想一键恢复图标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固定到任务栏,如图:

  在任务栏上一键恢复的图标上点击右键,再在联想一键恢复的选项上右键选择属性,如图:

  方法一:在属性常规界面处,位置选项处的路径,将路径复制下来,如图:

  路径:C:\Users\wei\AppData\Roaming\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Quick Launch\User Pinned\TaskBar
  双击桌面上这台电脑的图标,将此地址粘贴地址栏处处,敲击回车,如图:

  打开此文件夹后,里边会看到联想一键恢复的程序,将此程序复制粘贴到桌面上,或是在此程序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即可,如图:

  方法二:在属性的界面点击快捷方式选项,点击打开文件位置选项,如图:

  在打开文件位置的文件夹中能看到联想一键恢复快捷图标,将此图标复制到桌面上即可,如图:

  也可以在快捷方式的界面下,将起始位置处的路径,复制下来,双击桌面上的这台电脑的图标,将此地址粘贴到地址栏处,如图:

  路径:"C:\Program Files\Lenovo\OneKey App\Lenovo Rescue System"

  打开路径后,会看到OneKey Recovery的选项,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如图:

  Windows 10系统:
  出厂预装Win10的操作系统,桌面上有联想拯救系统的快捷方式的图标,如图:

  如果没有此联想拯救系统快捷方式图标,点击开始-在metro界面,会看到联想拯救系统选项,如图:

  可以直接打开此联想拯救系统程序进行系统备份或进行系统恢复(恢复前备份全盘数据),如果要创建快捷方式,在联想拯救系统程序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固定到任务栏,如图:

  任务栏处的联想拯救系统图标,如图:

  在联想拯救系统程序上点击鼠标右键,再在联想拯救系统选项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如图:

  在联想拯救系统属性的界面,位置处有路径,将此路径复制,之后双击上的此电脑的图标,在地址处将复制下来的路径粘贴,之后敲击回车,可以看到联想拯救系统的文件夹,打开后即可看到联想拯救系统的程序,可以将此程序复制到桌面或是在程序上右键选择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如图:

  也可以在开始---Metro界面下的联想拯救系统处右键选择打开文件所在位置,将会直接看到Lenovo Rescue System即联想拯救系统程序,点击右键选择“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如图:

  路径:C:\ProgramData\Microsoft\Windows\Start Menu\Programs\Lenovo\Lenovo Rescue System

  Windows 8系统桌面上一键恢复快捷方式丢失,可以参考Win8.1系统恢复桌面上一键恢复快捷方式的方法,基本类似;
  Windows 7系统:
  点击开始-所有程序,找到lenovo的文件夹,在联想一键恢复程序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即可;
  Lenovo系列笔记本桌面一键恢复快捷方式丢失的找回方法:
  Lenovo系列笔记本使用的一键恢复应用与Lenovo家用系列电脑使用的版本一致,因此桌面上一键恢复快捷方式找回方法参考“Lenovo 家用系列电脑桌面上一键恢复快捷方式图标丢失找回的处理方法”
  Lenovo商用扬天、启天、New ThinkCentreM系列电脑采用的一键恢复应用功能只能在开机按F2选择一键恢复后进行系统备份和恢复及初始恢复,系统下没有做备份的一键恢复软件,因此不涉及一键恢复桌面快捷方式丢失的问题。

来源:网络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