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硬盘4K对齐

楼主(2016-01-29):
操作步骤:
  对硬盘分区进行4K对齐会影响磁盘分区上存放的数据,此文分别从已经使用的硬盘和全新未使用的硬盘两方面介绍进行4K对齐的方法。
  已使用的硬盘进行4K对齐的方法:
注意:
1、 对齐4K前,将电脑里正在运行的所有程序尽量都关闭;
2、 4K对齐无法有效提升硬盘读取速度,只对写入速度有一定程度提升,且不易感知到明显提升变化
3、 对齐过程耗时较长(例:已用235G硬盘,4K对齐耗时1小时40分钟)
  1、下载并安装Paragon Alignment程序(该软件为第三方程序,需自行下载或购买)
  2、运行已安装的Paragon Alignment程序,直接点击“Next”即可,如图:

  3、此时会扫描您电脑上当前连接的磁盘(硬盘、U盘等)存储设备,等待扫描完成即可,如图:
  4、这里基本上可以不用管,直接下一步即可。

  5、下图就是Paragon Alignment的程序界面了,左侧列出的是您的磁盘信息,右侧是磁盘及分区状态说明。
如果分区显示绿色,则说明该分区已经对齐4K,无需继续4K对齐操作;
如果分区显示黄色,则说明该分区可以对齐4K,目前尚未对齐;
如果硬盘是粉红色,则说明硬盘不支持高级格式化,也就是对齐4K也没用
  勾选黄色未对齐的硬盘或分区,然后点下面的“Align Partitons”按钮,如图:

  6、这时会有一个简短的对齐进程,一般一分钟内就可以完成,如图:

  7、之后会自动跳转到下面的界面,直接点“Restart Align”按钮,电脑会自动进行重启。

  8、重启过程中会自动跳转到Dos下进行对齐,请耐心等待即可(这个过程视您的硬盘大小以及使用量而定,硬盘中的文件越少,对齐的越快),如图:
  注意:此过程中电脑不要断电,对齐程序也不要强制停止,否则可能会导致硬盘损坏!

9、对齐完成后,电脑会自动重启进入系统,并会弹出下图的窗口;

从图中可以看到分区的图标已经从黄色变成了绿色,且其后有一个Succeeded的成功标识,即表示硬盘已经4K对齐了。
全新硬盘进行4K对齐的方法:
  Windows 7/8/8.1/10系统安装过程中,到选择“Windows安装在何处”界面,使用安装盘自带的格式化功能对分区格式化,这样的分区就直接4K对齐了。

来源:网络转载

网友A:
这太麻烦的吧?DG就有4K对齐功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太麻烦的吧?DG就有4K对齐功能啊。

是的 有许多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