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如何设置飞行模式

楼主(2016-01-29):
故障现象:  电脑如何设置飞行模式?解决方案:

  Windows 8操作系统设置飞行模式方法一:
  1、按键盘的Win+C键打开超级按钮栏或是移动鼠标到右上角处,打开超级按钮栏,点击“设置”,如图:

  点击右下角的“更改电脑设置”,如图:

  点击“无线”连接选项,在右侧出现的飞行模式选项,通过点击左右滑块来设置开启或是关闭飞行模式,如图:

  Windows 8操作系统设置飞行模式方法二:
  按键盘的Win+C键打开超级按钮栏或是移动鼠标到右上角处,打开超级按钮栏,点击“设置”,如图:

  点击无线连接的图标,在上边,看到的飞行模式,通过点击滑块来设置开启或关闭飞行模式,如图:

  Windows 8操作系统设置飞行模式方法三:
  点击任务栏处的无线连接图标,也可以直接在飞行模式处,点击滑块来设置开启或关闭飞行模式,如图:

  Windows 8.1操作系统设置飞行模式方法一:
  按键盘的Win+C键打开超级按钮栏或是移动鼠标到右上角处,打开超级按钮栏,点击“设置”如图:

  点击右下角的“更改电脑设置”,如图:

  点击“网络”选项,如图:

  点击飞行模式选项,通过点击滑块来设置开启或关闭飞行模式,如图:

  Windows 8.1操作系统设置飞行模式方法二:
  点击任务栏处的无线图标,在弹出的界面上方,飞行模式处,通过点击左右滑块来设置开启或关闭飞行模式,如图:

  Windows 10操作系统设置飞行模式方法一:
  点击任务栏处的无线图标,在弹出的界面处,可通过点击飞行模式选项,来开启飞行模式功能,即关闭网络,如图:

  Windows操作系统设置飞行模式方法二:
  点击开始-设置,点击网络和internet选项,点击飞行模式,通过点击滑块来设置开启或关闭飞行模式,如图:

  备注:
1.“飞行模式”设置为“关”状态,无线网卡及蓝牙等无线设备可正常连接。
2.“飞行模式”设置为“开”状态,无线网卡及蓝牙等无线设备不会同时自动开启。无线网卡是否开启由无线设备“WLAN ”控制开关进行控制,若之前无线设备“WLAN”默认设置为“关”,则“飞行模式”打开后,无线设备“WLAN”还是“关”状态,需要手动设置到“开”状态,无线网络才能正常使用。若之前无线设备“WLAN”设置为“开”状态,则需要手动设置无线网络即可正常使用。
3、一般在Lenovo笔记本电脑的键盘上有飞行模式快捷键(标有飞机的图标),此时可通过该快捷键来开启或关闭飞行模式,一般为F7或Fn+F7,具体可通过按键上是否有飞机的图标来判断,如下图:

来源:网络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