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节显卡的电源模式

楼主(2016-01-29):
操作步骤:
  Intel 英特尔显卡调整方法:
  注意:按以下方法调节之前,请确保已经正确安装了显卡驱动(点击这里查看如何下载安装显卡驱动)
  新版界面设置方法:
  1、在系统桌面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列出的菜单中选择“图形属性”,如下图所示:

  2、在打开的英特尔图形选项设置界面,选择“电源”进入,如下图:

  3、此时即可切换不同的显卡电源模式了,不同模式下图像显示质量及显卡性能不同,请根据自己的需要调节后,点击右下角的“应用”即可保存。

  较早版本设置方法:
  1、在系统桌面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列出的菜单中选择“图形属性”,如下图所示:

  2、在打开的英特尔图形选项设置界面,选择左侧的“电源”菜单,右侧可设置在不同的笔记本供电方式下的显卡电源模式。

  老版本设置方法:
  1、桌面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点选“图形属性”;

  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顺序点选“显示设置”,点击“电源设置”按钮;

  3、根据具体需要拖动滑块,选择相应的选项,其中“禁用节能”是禁用电源管理,选择好后点击“修改设置”,顺序点击“应用”、“确定”完成操作。

  Nvidia 英伟达显卡调整方法:
  注意:
  1.按以下方法调节之前,请确保已经正确安装了显卡驱动(点击这里查看如何下载安装显卡驱动)
  2.若您使用的电脑是Intel+Nvidia双显卡切换的电脑,请通过Intel显卡属性调节设置
  新版本设置方法:
  1、在系统桌面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列出的菜单中选择“Nvidia控制面板”,如下图所示:

  若在桌面右键菜单中找不到“NVIDIA控制面板”,请打开Windows控制面板,查找“NVIDIA控制面板”并打开,如下图:

  2、打开的窗口左上角点击“管理3D设置”,右侧点击“全局设置”或“程序设置”选项卡,在其下详细设置列表中即可切换不同的电源模式
  “全局设置”如下图:

  “程序设置”如下图:

  3、设置完成后,点击右下角的“应用”即可保存设置,如下图:

  老版本设置方法:
  1、桌面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点选“NVIDIA控制面板”;

  2、在弹出的“NVIDIA控制面板”对话框里,选择“移动”里的“更改PowerMizer设置”;

  3、在更改PowerMizer设置里,可根据需要进行选择。其中,选择“不控制我的耗电量(禁用PowerMizer)(N)”即为禁用显卡电源管理。之后,点击右下方的“应用”按钮,完成操作。

  AMD 超威显卡调整方法:
  注意:
  1.按以下方法调节之前,请确保已经正确安装了显卡驱动(点击这里查看如何下载安装显卡驱动)
  2.若您使用的电脑是Intel+AMD双显卡切换的电脑,请通过Intel显卡属性调节设置
  新版本设置方法:
  1、在系统桌面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列出的菜单中选择“显示卡属性”,如下图所示:

  2、打开的窗口中选择“电源”,如下图:

  注意:上图中的AMD显卡属性为标准视图界面,若您的界面与上图不同,可能正处在“高级视图”界面,点击右上角的“首选项”-“标准视图”切换即可,如下图:

  3、选择“PowerPlay”,如下图:

  4、此时即可设置在不同的笔记本供电方式下的显卡电源模式了。

  老版本设置方法:
  1、桌面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点选“显示卡属性”;

  2、根据图示,在弹出的“基本”对话框中点选“高级”,弹出的“通知”对话框点击“是”,点击“下一步”;

  3、点击“显示卡”,在下拉菜单中点选“PowerPlay”;

  4、在“PowerPlay设置”里,选择勾选“启用PowerPlay”即启用电源管理,取消勾选即为禁用电源管理,根据需要设置即可。

  5、禁用电源管理后的状态如下图,顺序点击“应用”、“确定”完成操作。

来源:网络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