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地或彻底地卸载一个应用软件

楼主(2016-01-29):
操作步骤:
  应用软件一般分为绿色免安装软件和安装版软件,下面以Win8.1系统,QQ软件为例,分别作以介绍:
  安装版软件卸载方法:
  方法一:通过控制面板卸载方法
  1、进入系统控制面板(系统版本不同进入控制面板方法不尽相同),找到“程序”项,点击“卸载程序”,进入下一级目录;

  2、在程序列表中找到需要卸载的程序双击或者右键选中(图),点击“卸载”,按照向导提示完成卸载。

  方法二:通过QQ管家或其他第三方软件卸载方法
  1、 运行QQ管家软件,起始界面,点击“工具箱”进入下一级界面;

  2、点击软件管理,进入下一级菜单;

  3、在此界面选择左侧“卸载”菜单,右侧列表则加载出本机所有安装程序。找到要卸载的软件,点击右侧的“卸载”,按照卸载步骤逐项下一步即可。

  方法三:进入安装程序的安装路径找到uninstall程序卸载
  1、找到要卸载的程序的快捷方式图标,右键选择“属性”;

  2、查看属性选项内该程序的存放位置:目标路径或者起始路径;

  3、找到该程序 uninstall卸载程序,如图QQUninstall,其他程序则大多是“程序名+uninstall”字样;

  4、双击该程序,卸载程序即开始卸载,按照卸载步骤逐项下一步即可。未尽文件夹可手动删除。

  方法四:直接卸载方法
  Win7系统或者XP系统,直接在开始菜单内选择“所有程序”,找到需要卸载的程序。 以QQ输入法为例,点击“卸载”即可执行卸载程序。

  绿色版软件卸载方法:
  常用软件里的绿色软件卸载方法相对而言较为简单
  因为绿色软件是不用安装,直接可以使用的软件 ,所以在卸载时也是直接删除程序文件即可。如果绿色软件在桌面有快捷方式,则需按照上述卸载安装软件方法三找到目标文件删除即可。

来源:网络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