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恢复QQ视频默认设置

楼主(2016-01-29):
操作步骤:
  1、  以QQ 7.9版本为例,在QQ主窗口中,点击左下角的类似于齿轮的“设置”按钮;

  2、  在弹出的系统设置中,选择“基本设置”,然后在基本设置的左边一栏的最下边,点击“音视频通话”;

  3、在摄像头选项中,选择“Lenovo EasyCamera”(机型不同显示会有所不同),此时可以打开或关闭预览。注意:调整视频设置时一定要选择正确的视频设备如上图Lenovo EasyCamera,不能选择“禁用”,否则会提示“启动摄像头失败,请检查驱动程序是否正确”;

  4、点击“画质调节”;

  5、在弹出的“摄像头效果调节”中的左下角,点击“还原默认值”即可回到默认设置,然后点击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