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in7安装U盘中加入USB3.0的支持

楼主(2016-01-29):
故障现象:  原生Win7系统不包含USB3.0的驱动,所以无法使用USB3.0的U盘在USB3.0的设备上引导,且安装完系统后还需要重新安装USB3.0驱动。

  解决方案:

  提示:此方案仅适用于Intel芯片组的机型,AMD芯片组的机型将无法使用,文档中写明支持Win7 32位系统,但是实测部分32位系统会存在问题,建议使用Win7 64位系统安装。

  步骤一:从Intel官网下载Windows7 USB3.0 Creator 实用程序。

  步骤二:
  使用Windows 7 USB DVD Download Tool或者软碟通(UltraISO)制作Win7原版安装盘。(不要使用ghost镜像制作,否则后续会有报错)
  步骤三:解压缩之前下载的软件,在解压缩路径下右键以管理员方式运行Installer_Creator.exe;

  步骤四:在弹出界面中点击右侧的选择按钮,选中U盘所在分区;

  步骤五:点击Create Image开始往U盘中添加程序,过程会比较长,Intel官方数据是15分钟,实测超过20分钟;

  步骤六:
  在出现Upadte finished!后创建结束,现在就可以使用这个U盘在USB 3.0接口上安装系统了。

  使用安装完补丁的U盘安装完系统USB3.0驱动会自动安装上。

来源:网络转载

网友(2016-04-06):
我的ASUS A85V就是用不了3.0接口啊

网友(2016-08-18):
谢谢分享,以后应该用的着

网友A:
我想问一下加入了3.0后2.0接口还是一样正常使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加入了3.0后2.0接口还是一样正常使用吗?

正常使用 没问题的

网友:
我的添加就报错怎么办啊班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