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Win7系统亮度调节操作

楼主(2016-01-29):
故障现象:  由于Win8以上系统一体机亮度调节按钮才会生效调整,安装Win7系统无法使用,需要在显卡控制台操作。
  原因分析:
  目前一体机自带物理亮度调节按钮连接Win8系统内核程序。如安装Win7系统则无法挂载。无法使用物理按钮调节,需要在显卡控制台调节。解决方案:

  1、双显卡机型设置方法:
  一体机电脑为集成显卡主机或双显卡一体机,即主机设备管理器中有Intel集成和独立显卡都运作的情况,如图:

  操作步骤:
  桌面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点击“图形属性”;

  调出界面后点击“显示器”;

  进入显示器界面后点击“颜色设置”;

  然后进行亮度等设置调整;

  2、独立显卡机型设置方法
  若主机为单独立显卡一体机,如图(此截图机型为NVIDIA独立显卡):

  NVIDIA独立显卡操作步骤为:
  1、桌面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点击显卡控制台;

  2、进入NVIDIA控制面板后,点击左侧列表中的“调整桌面颜色设置”进行修改即可。

  AMD独立显卡操作步骤为:
  1、桌面空白处右键,从菜单中点击“显示卡属性”,如下图:

  2、打开AMD Catalyst Control Centre控制面板,如下图:

  若您未找到上图界面,请点击右上角的“首选项”按钮切换到“标准视图”:

  3、依次点击“桌面和显示器”---“桌面管理”---“桌面颜色”,进入如下设置界面,根据环境调整亮度数值为舒适的亮度数值:

来源:网络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