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XP系统下如何截屏

楼主(2016-01-29):
操作步骤:
  方法一:使用键盘截屏键截图
  1、按下键盘上的PrtSc按键,不同的键盘位置不一样,请仔细查找,一般在键盘右侧区域;
  台式机键盘位置

  笔记本键盘位置

  2、打开操作系统自带的“画图”软件,方法为点左下角的“开始”→“程序”→“附件”→“画图”,鼠标左键点击下图红色图标,使用键盘上的Ctrl+V进行粘贴,即可得到全屏截图,将粘贴的截图保存。

  方法二:QQ快捷键截图
  1、登录QQ程序,同时按下键盘上的Ctrl+Alt+A(默认组合键)组合键,出现截图框,若出现按键冲突情况,建议使用方法一;

  2、将鼠标光标放置到屏幕上拖动鼠标框选截图,并在截图区域点击鼠标右键,出现如下图对话框,选择“保存”。

来源:网络转载

网友A:
我都是借用QQ的截图工具,方便,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借用QQ的截图工具,方便,快捷

是的,有的时候没有登录qq 可以用其他方法的

网友B:
PrtSc键最方便,然后画图工具粘贴,哈哈,其它都是浮云...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tSc键最方便,然后画图工具粘贴,哈哈,其它都是浮云...

什么方法都行 只要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