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总是先从网卡启动,怎么办?

楼主(2016-01-29):
故障现象:  开机总是从网卡启动,比如显示DHCP、PXE等信息,如何关闭而从硬盘正常启动系统?解决方案:

  一、 Lenovo机型竖版BIOS中几种关闭网络启动并调节硬盘为第一启动项的方法。
  1、首先开机连续敲击键盘上的Del或是Delete按键进入Bios,选择Integrated Pripharals中的Onboard Device 中,将LAN BOOT ROM 设置为Disabled,最后按F10保存退出即可,如下图:

  2、也有些主板是(例如:K8M800)开机连续敲击键盘上的Del或是Delete按键进入Bios,选择Integrated Pripharals进入,您会直接看到一项是“Onboard LAN Boot ROM/板载网卡启动”的选项,将此项关闭,如图:

  3、还有一些主板的机型开机连续敲击键盘上的Del或是Delete按键进入bios,选择Integrated Pripharals中的Onboard Device 中会看到名称为“Boot from onboard Lan/从板载网卡启动”的选项,将此项关闭,如图:

  4、调节第一启动项为硬盘的方法,开机按Del按键进入bios后,点击Advanced Bios Feature选项,如图:

  点击Advanced Bios Feature选项后,您会看到1st boot device的选项,此为第一启动选项的调节选项,双击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Hard Drive选项即可,如图:

  二、 Lenovo机型横版BIOS几种关闭网络启动的方法。
  1、首先开机连续敲击键盘上的F1按键,进入Bios, 点击Devices选项,再点击Network Setup进入,将PXE Boot Agent:改成Disabled即可,最后按F10保存退出即可,如下图:

  2、也有些主板(例如:AMD 690)的机型,开机按f1进入BIOS界面,点击“Advanced”选项,可以看到“OnBoard Device Configuration”的选项,点击进入后就会看到名称为“PXE boot Rom”的选项,将此项关闭即可,如图:

  更改启动项的方法,进入bios后,找到BOOT选项,点击Primary boot sequence选项进入,更改1st boot device选项为hard drive硬盘启动即可,如图:

  三、 ThinkPad机型,横板BIOS界面下,关闭网络启动并调节硬盘为第一启动项的方法。
  1、您开机连续敲击键盘上的F1按键,选择Config选项,下边在点击Network选项,进入后,将Ethernet Lan Option ROM选项,选择Disabled即可;

  另外,如果您不需要网络唤醒的,也可以将wake on LAN关闭即为更改为disabled,如图:

  2、ThinkPad机型,开机按f1进入bios后,选择Startup选项,之后点击boot进入,按照图示说明调节启动项(ATA HDD选项为硬盘),如图:

来源:网络转载

网友A:
这个是非常实用的方法,开机出现这个是很烦人的,你调一下好了,客户就非常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非常实用的方法,开机出现这个是很烦人的,你调一下好了,客户就非常满意

是的 这个东西要等好一会才会自己过去

网友B(2016-08-23):
关了网卡,那还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了网卡,那还能正常使用吗?

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