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供电方式下的显示屏亮度不同,如何调节?

楼主(2016-01-29):
操作步骤:
  Windows 10、Windows 8.1、Windows 8、Windows 7系统下的调节方法:
  1、在任务栏右侧的通知区域找到“电源(电池)”图标,并在此图标上单击右键选择“电源选项”,如下图:

  2、打开的系统“电源选项”设置窗口中可以看到您当前系统选择的何种电源管理模式(单选按钮选中的即是),如下图所示选中的“平衡”模式:

  3、单击对应电源管理模式右侧的“更改计划设置”,进入更改设置界面,然后根据您的需要,分别设置电池及电源适配器供电状态下的显示屏亮度即可,如下图:

  Windows XP系统下的调节方法:
  XP系统本身没有设置不同的供电模式下显示屏亮度状态,但如果您使用的是早期的Lenovo笔记本电脑,安装联想电源管理软件后,可从联想电源管理软件中设置。
  1、找到联想电源管理。在任务栏右下角即可找到已经安装好的电源管理程序图标,如下图:

  或者,您可以从“开始”菜单---所有程序---Lenovo---Energy Managment---电源管理选项找到,如下图:

  2、打开联想电源管理软件界面后,可以看到当前选择的何种电源管理模式(有阴影或边框的即是当前被选择的模式),如下图所示选择的为“性能均衡”模式:

  3、双击该模式,打开详细设置界面,分“显示器”和“系统”两个选项卡,选择“显示器”,即可分别设置电池及电源适配器供电状态下的显示屏亮度,如下图:

  您可以点击这里查看下载联想电源管理的方法。

来源:网络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