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启用或关闭模式转换功能

楼主(2016-01-29):
故障现象:  如何启用或关闭模式转换功能。解决方案:

  1、模式转换功能介绍:联想IdeaCentre/锋行系列电脑独有模式转换功能,只要您轻轻旋转机箱上的模式转换旋钮,就可以自由在三种应用模式中随心切换简单得就像换电视频道。就仿佛一部档位灵敏的跑车,无论平坦道路,还是陡峭的爬坡,都可以轻松应对。
  锋行K系列电脑还为三段模式转换设计了绚丽的呼吸灯。只要看一眼呼吸灯的呼吸节奏,就能掌握电脑的运行状态。 早期为圆形式的调节按钮,如图:

还有在机箱前面板处上下推式的模式转换开关,例如:K320机器,如图:

还有在机箱顶置处的模式转换开关,也是推式的,例如K410、K450机器,如图:

通过这个旋钮/上下推式的按钮,我们可以选择CPU的运行速度,它们分别是Tubro、Auto和CooL。它们所代表的速度当然也是不一样了。
Tubro(极速模式):CPU和风扇全速运行,此时系统的性能最佳,当然也是功耗最大,噪音最高的。此时呼吸灯呈现激情的火红色彩,最适合用户进行3D图形制作、大型3D游戏时的激情夯张,灯的状态参考如图:

Auto(自动模式):此时系统会根据CPU的占用率来动态的调节CPU的运行频率,力求在性能和噪音之间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呼吸灯呈现神秘的炫蓝色彩,既不会太过强烈干扰用户的工作,又始终带给人一个舒适的心情,灯的状态参考如图:

  CooL(静音模式):不管自身会处于何种运行符合下,系统均会强制CPU降频运行,此时噪音和系统功耗均达到了一个最低点。呼吸灯也十分契合的呈现清凉的湖绿色彩,让人一眼看过去就觉得恬静自得,灯的状态参考如图:

  2、开启此模式转换功能的方法:锋行K的模式转换必须要安装驱动程序光盘上的模式转换程序,安装程序路径为“X:\LX_QuakeII\setup.exe”
  安装好模式转换程序后,通过旋转机箱前部的模式转换开关,可以进行极速、自动、静音三种模式转换操作。即在模式转换程序安装后,机箱前部的模式转换开关可以同时控制模式转换和呼吸灯状态。
  3、关闭此模式转换功能:
  若您从未安装模式转换程序,系统将自动工作在备用模式下,此时模式转换开关只能控制呼吸灯;
  若您之前安装过模式转换程序,之后不想使用此功能了,那么从“控制面板”-“卸载程序”中,找到“power switch”或“Mode switch”或“模式转换”程序卸载即可,如下图:

来源:网络转载

网友(2016-05-05):
手里有这个板子  感觉前置开关只是调节风扇的吧

网友:
没有啥意思!商家玩的把戏!

网友(2016-08-07):
带你装逼B,带你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