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网卡的速率

楼主(2016-01-29):
故障现象:  如何更改网卡的速率?解决方案:

  网卡是工作在数据链路层的网络组件,是局域网中连接计算机和传输介质的接口,不仅能实现与局域网传输介质之间的物理连接和电信号匹配,还涉及帧的发送与接收、帧的封装与拆封、介质访问控制、数据的编码与解码以及数据缓存的功能等。
  如何更改网卡速率:电脑的网卡对上网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如果网卡有一方面的问题就会造成网络不通,可能是网络协议、网卡速率、IP地址获取正确与否等问题引起的,这里介绍下如何更改网卡的速率来解决无法正常上网的问题;
  1、在设备管理器中进行更改,以下为不同系统进入设备管理器的方法:
  1)如果您的系统是Windows xp系统,在桌面上我的电脑的图标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管理;

  2)如果您的系统是Windows 7、Windows 8系统,在桌面计算机的图标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管理;

  3)如果您的系统是Windows 8.1系统,在桌面上的这台电脑图标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管理;

  4)如果您电脑安装的系统是Windows 10系统,在桌面上此电脑的图标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管理。

  2、Windows XP系统,点击“管理”后,在弹出的“计算机管理”窗口,点击左侧的“设备管理器”,在右侧会看到设备的列表信息,找到“网络适配器”,点击加号,即可看到网卡的详细信息,在网卡设备上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如图:

  3、在网卡属性界面,选择高级,找到“连接速率与双工模式”,之后在右侧的值处,进行调节测试,默认为自动侦测,如图:

  部分网卡属性设置界面为英文选项,速率和双工模式对应的英文选项一般为:Link speed/duplex mode;connection type;media type等,如图:

  4、Windows 7/8/8.1/10系统,点击“管理”后,会弹出计算机管理的窗口,点击“设备管理器”,在右侧会看到设备的列表信息,我们找到网络适配器,点击网络适配器前边的箭头,我们可以看到详细的设备描述,如图:

  5、在网卡的设备上(一般会显示realtek或是intel等厂商的英文信息),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如图:

  不同电脑配置的网卡品牌不同,联想电脑中常见的网卡有Realtek、Broadcom、Atheros等品牌,在设备管理器中的显示样式可参考如下信息:
  Atheros网卡:

  Broadcom网卡:

  6、在弹出的网卡属性的窗口,点击高级选项,找到速度与双工,在右侧的值(v)的范围内,点击小三角箭头图标,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双工模式来测试网络的运行情况,默认此处的值为自动协商,如图:

  高级选项下的英文界面的速率和双工的选项speed&duplex,如图:

来源:网络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