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7开始菜单程序背景颜色不一致

楼主(2016-01-29):
知识点分析:
  这是Win7系统开始菜单突出新安装的程序的效果。这个不是什么问题,建议正常使用就好 ,但是如果一定要修改,我们可以根据以下方案进行设置。

操作步骤:
  1、右击任务栏,选择“属性”;

  2、在“任务栏和开始菜单属性”框内,选择“开始菜单”,点击“自定义”;

  3、在“自定义开始菜单”窗口中,找到“突出显示新安装的程序”,把该选项前面的勾去掉,点击“确定”,然后在点击“应用”并“确定”;

  4、以上就是Win7开始菜单程序背景颜色不一致的解决方法了,只要取消掉突出显示新安装的程序的选项,就能解决上述问题了。

来源:网络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