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开机不显示输入法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6-01-29):
操作步骤:
  程序ctfmon.exe是有关输入法的一个可执行程序,系统默认情况下是随电脑开机而自动启动的。如果设置了ctfmon.exe不随机自动启动,进入系统后电脑任务栏中的输入法图标(即语言栏)就不见了。
  要设置ctfmon.exe随机自动启动,可以单击“开始”——>“运行”——>输入“msconfig”(引号不要输入),回车——>打开“系统配置使用程序”窗口——>选择“启动”页,找到ctfmon项并在其前面打上钩,按“应用”、“确定”,重启机器即可生效。
  如果在“启动”页,找不到ctfmon项,说明注册表中已将该项删除。
  提示:修改注册表有风险,请提前备份数据并在专业人士指导下慎重操作。
  可以单击“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引号不要输入),回车——>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定位到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如下图:

  在窗口的右侧新建名字为ctfmon.exe的字符串值(REG_SZ),并将其值设置为“C:\WINDOWS\system32\ctfmon.exe”,然后关闭注册表编辑器,重启即可。

来源:网络转载

网友A:
收藏了,万一遇到,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藏了,万一遇到,就好办了

经常遇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