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帮忙看下,是屏问题吗?

楼主(2016-01-29):
谁遇到过。

网友:
是的,我碰到过一次和你这个情况差不多,我碰到的是上面一行很花,下面都是清晰地,里面的东西换了还是这样

网友:
绝对是 屏坏了

网友:
看起来是屏坏了,保险些点下屏看看。

网友:
换屏吧。。。。。坏了

网友:
好奇怪的现象。换个板试试结果

网友:
最快的方法换个屏试试。感觉是屏的问题

网友:
基本可以确定是屏有问题

网友:
90以上是屏坏了

网友:
从图片上感觉上部分显示也正常,就是亮度低了。楼主拆开看没

网友:
你这还不确定啊    不干下决心  屏上西天了

网友:
这就是屏坏了,无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