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几台,板载cpu损坏案例

楼主(2016-01-29):
这两天接连来了三台机器,一台一台说吧 :
一:联想异能者D315主机:故障:开机不显示。配置:AMD A4-5000cpu
开机0.4,按照以往案例,这种机器,直接加焊CPU,不过,这次没有亮机,排除过BIOS后,报价直接更换,,客户再三商量之后,同意更换,换后正常,交付客户。

二:同行送来的:华硕板号X550EP,AMD A4-5000 cpu  故障:大短路
直接测量主供电,4.9欧姆,遂判断是有上管击穿,挨个测量,测到内存1.35V上管,短路,拆掉后,测1.35V依然4.9,主供电OK,断开PJP8302 PJP8303,1.35v正常,换好上管,示波器打有1.35V输出,但后继依然4.9,当时一度怀疑板载内存短路,但下手前,顺便量了一下cpu,发现cpu短路,PQ 9102后继也短,这个是cpu 0.95VS,遂判断是cpu损坏,报价后,还未同意更换,等待中

三:联想E40-70,客户说开机不显,I3-4030U
实测待机0.07 按开机键后0.10,拆机前就发现机器右边一个USB口损坏,万用表测量数据线阻值都是50欧,拆机,看是I3-4030U,报价后,直接否定更换,装起来还未拿走。

发这三个案例没有技术含量,但就是想吐槽一下现在的机器,大家应该看出来了,这几款机器,都没有南桥,一旦坏了,大部分都是cpu,这种多了去了,只是这两天连着来的多,以前还有宏基一台I5-4200U损坏,拿货价750,报价未修,还有联想也有4200u损坏的也不少,不是修不好,是成本太高,客户不修啊,维修挣钱越来越难了。

网友A:
联想E40-70,这个U换起来我就没换好过,总是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E40-70,这个U换起来我就没换好过,总是变形,

下面有胶,固定好,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确实维修费太高了。。。要我是顾客可能我也会选择不修了

网友:
pu坏了的太多了,不好换

网友:
cpu坏了 一般就换板了

网友:
修还怕不稳定

网友:
这种板载的板一般都是换板多,换U风险大

网友:
一般去交换主板那个风险低

网友B:
第一片台式机,板子,单桥上面有个电容漏电,只要COMS电池电压就低,杀那个可以解决,

网友:
板载的cpu不是很好修

网友:
板载U的不好搞呀,价高了又不修

网友:
像这种故障的换或者不换都很纠结。钱不好挣啊

网友:
楼主是售后站的?有板更换啊。 另外的确u坏的多了,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以前一般没大坏u的。现在的工程师都炫耀技术是咋的啊!..越设计越倒退了

网友:
进入四代五代的u桥一体的,换的成本太高,非常太大,修好的机率不高,以后啊

网友:
AMD的特别容易坏

网友:
集成u的坏率还是很大的   维修成本难度都大大增加 ……

网友:
上次来了个X240也是CPU坏了

网友:
现在的机子集成度高哟都集成到CPU里面了

网友:
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转行,  但是转行也就那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片台式机,板子,单桥上面有个电容漏电,只要COMS电池电压就低,杀那个可以解决,

你是说cpu上,有rtc的滤波电容吗,这个还没注意过,不过修笔记本主板,有种AMD南桥上边有个电容易坏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