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C v2.1 无VCORE RT8859M时序

楼主(2016-01-29):
RT8859M的38脚、EN1.0v正常,41脚、VCC5V正常,47DVDA1.3v,48DVD0.9v,怀疑DVD电压不正常。这两个电压由12V电压分压而来,目的是为了检测+12VCPU供电是否正常,如果12V电压偏低,那么分压得出的电压也就偏低,由下图可见当DVDDVDA、低于1.06V将会拉低POR进入掉电时序。为了偷懒直接将4748脚飞线到41脚上面,VCORE出来了1.2V,接显示器OK
在启动过程中,RT8859M将检测电压输入引脚:VCCENDVDDVDA VCC>4.24VDVD>1.06VDVDA>1.06V时,RT8859M将认为电源系统的状态为准备就绪(POR=高)、等待EN引脚启动信号。当POR=高、EN>0.7V时,RT8859M将进入VCOREAXG启动时序。如果任何电压引脚电压低于低阈值(POR =低)时,RT8859M将进入掉电时序和所有的功能将被禁用。

网友A:
47脚1.3v正常了,也可以把48脚与47脚相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47脚1.3v正常了,也可以把48脚与47脚相连吧

为了偷懒,怕另一路分压又坏

网友:
      不会烧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47脚1.3v正常了,也可以把48脚与47脚相连吧

连到别的地方上得先断开有问题这脚的原电路

网友:
条件基本满足    这是电感后端波形           芯片已换
还需要查什么?

网友:
这才是维修之贤才啊,。了然于胸。

网友(2016-03-06):
这个芯片的PG是第几脚啊

网友:
精辟啊,m4a78lt PLUSrev1.00点位有吗?

网友B:
wo -shou手里有一个··不出CPU供电的··你说的47.48 都打了都是1.3V  EN也有正常的··可还是不出CPU供电!

网友:
不会··我的正常有1.3··也按楼主说的连接在一起··没有烧··不过还是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wo -shou手里有一个··不出CPU供电的··你说的47.48 都打了都是1.3V  EN也有正常的··可还是不出CPU供电 ...

TONSET   TONSETA也要查,不正常也会不工作的

网友:
TONSET这个电压1.2v最容易被至高,重点多查

网友(2016-04-16):
游学了些的知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