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 待机0.08正常吗

楼主(2016-01-29):
联想X1 待机0.08 待机不显 刷了几个BIOS 都不行 开机不显示

网友:
你要去官网下载个。分离出来才可以的 。 因为版本不同所以论坛提供的 不一定好用的。另外 这个机器大芯片爱空焊。

网友:
待机0.08好像高了点

网友:
机子有短路的地方,刷BIOS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