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 南桥旁BIOS(DAKL6CMB8D0 REV D)原板程序

楼主(2016-01-29):
联想Z475 南桥旁BIOS(DAKL6CMB8D0 REV D)原板程序

联想Z475 南桥旁BIOS(DAKL6CMB8D0 REV D)原板程序.zip

网友:
该资料论坛有很多了 建议上传前查下 避免重复 暂时保留吧

网友A:
不一定一样啊,我这是原板用编程器COPY的哟

网友:
刚刚下了一个不能用

网友:
非常感谢啊,我一个机器吱吱响声,换了电容后,不开机了,EC没发出开机信号

网友:
共享资源可以互补啊

网友:
擦。。差一点分,,先沾沾

网友:
谁刷了  可以亮机吗

网友:
只要故障找对,板型一样,是100%可以亮机的,这是机器修好之后刷的程序

网友:
不知道哪位大侠遇到过,电流跑到1.5不条了是什么原因,电压测试都正常,风扇高速转动,BIOS刷过,同样故障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故障啊

网友:
可以先重新做一下显卡试试啊

网友(2016-03-02):
DAKL6CMB8D0 REV D

网友:
我来试一试看看。

网友:
AMD 机器不好修啊 真是服了 各种毛病

网友:
我的机器有时候2.2A掉到1.7A就不动了,有时候又可以,下载试试吧

网友:
找了好几个了,希望可用

网友:
正好找一个  谢谢

网友:
能用吗 是好的吗

网友B:
进不去BIOS 是刷南桥这个吗

网友(2016-04-03):
引用 网友B:
进不去BIOS 是刷南桥这个吗

这个可以试一哈,不能保证百分百好,但程序是百分百OK的。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我刷上去机器没亮故障和原来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我刷上去机器没亮故障和原来一样

那你有可能故障点没有找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一样啊,我这是原板用编程器COPY的哟

现在好多新机子 Intel 你原板保存都不行的,带ME程序,除非厂家给的,或者自己提取合成的

网友D:
经验和资料在于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好多新机子 Intel 你原板保存都不行的,带ME程序,除非厂家给的,或者自己提取合成的

有经验和资料大家一起分享也好建我们维修人自己的家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验和资料在于分享!

现在有些机子是比较难搞一些,总还是有可以破解的时候啊,慢慢来就好。

网友:
本想下载下来测试下,我的电脑上有备份的就没下

网友E:
刷了开机不亮,刷了两个论坛的都这样,本来的板是亮的,刷回本来的也能亮,不懂是不是要配对EC的还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了开机不亮,刷了两个论坛的都这样,本来的板是亮的,刷回本来的也能亮,不懂是不是要配对EC的还是什么原 ...

是不是配件装反了呢?

网友(2016-05-10):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独显的吗

上面有板号

网友:
如果是此故障,肯定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不行     看来不是这个问题

不是这个问题就另想它法,看看电路方面。

网友C:
就差一分,哎这就下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差一分,哎这就下来试试

那就争取吧。

网友(2018-08-01):
板号一样,独显,已经测试为OK的。

网友(2021-10-22):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58471-1-1.html
这里有程序、点位、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