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防静电二极管工作原理

楼主(2016-01-29):
电子元器件根据作用的不同分为功能器件和防护器件,而防护器件也根据防护性质的不同分为防雷、防静电、过压、过流等防护器件。本篇硕凯电子的小编将揭秘ESD放电二极管的工作原理,可能有人会问,什么是ESD放电二极管,ESD放电二极管和ESD静电二极管有什么分别?实质上ESD放电管就是我们常说的ESD静电二极管,只是称呼上的区别而已。
ESD放电二级管是一种过压、防静电保护元件,是为高速数据传输应用的I/O端口保护设计的器件。ESD保护器件是用来避免电子设备中的敏感电路受到ESD(静电放电)的影响。
ESD是本世纪中期以来形成的以研究静电的产生与衰减、静电放电模型、静电放电效应如电流热(火花)效应(如静电引起的着火与爆炸)和电磁效应(如电磁干扰)等的学科。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微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及电磁环境越来越复杂,对静电放电的电磁场效应如电磁干扰(EMI)及电磁兼容性(EMC)问题越来越重视。
ESD放电二极管的工作原理是将ESD放电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当电路正常工作时,它处于截止状态(高阻态),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当电路出现异常过压并达到其击穿电压时,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给瞬间电流提供低阻抗导通路径,同时把异常高压箝制在一个安全水平之内,从而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当异常过压消失,其恢复至高阻态,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
进来学习下 楼主要是能提供个图片参考对于我这样的小白好多了

网友(2016-03-26):
在哪里复制的 ,都不完整。还是版主????

网友A:
试问楼主,这个ESD有没有损坏的呢!如果坏了话,一般是怎么坏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问楼主,这个ESD有没有损坏的呢!如果坏了话,一般是怎么坏的呢!

有损坏 很少见

网友:
感谢版主无私奉献精神!

网友B:
这个帖子什么时候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什么时候发的,。。,。

自己看下发帖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问楼主,这个ESD有没有损坏的呢!如果坏了话,一般是怎么坏的呢!

想来这ESD无非就是击穿短路和断路两种情况,短路的话功能会异常,断路就失去保护作用。比如显卡的接口,外接显示器时,为了防止静电烧坏显卡,接口的排针就有这种保护二极管。双头显卡一个头正常,另一个头无显示,通常就有可能是保护二极管短路了。

网友C(2016-06-02):
我只知道USB不能用 有时候拆它能好,VGA不能用有时候拆它也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知道USB不能用 有时候拆它能好,VGA不能用有时候拆它也能好。

对 有时它坏了易导致USB vga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