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H2-AM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6-01-29):
此版是绿色H61H2-AM V1.1 故障是短接开关排针不触发,开关排针有5V  ,PCI A14待机3.3SB 也有,32.768晶振两脚也有压差0.3-0.16,  此版IO 芯片是IT8278F 。触发引脚是75.71.72.76.插电源短接开关排针,75 72,有跳变,  此时BD82H61应该发出高电平出来的,为什么71脚一直是低0V   ,而且COM跳线帽排针也是0V,论坛有帖子说USB 8脚芯片不正常也会像我这样的问题,我也量过USB 阻值都正常,像我这样的问题会是BD82H61芯片坏了吗,还有这板BIOS芯片会参与触发吗,71脚阻值是503,也没短路,在线等大师回复

网友:
忘记上图了,现在把主板的图片补上

网友:
有IT8278F的IO?

网友:
首先五大条件没满足呢,第一个VCCRTC都没有,怎么会触发

网友:
应该是8728吧

网友:
先解决VCCRTC电压偏低再说,一般是3.3V左右正常,可以从电池座正级测试点开始跑线。

网友:
VCCRTC信号工作电压一般是3.3VSB测试点或电池座正级测试点到跳线针之间二极管和滤波电容存在故障。

网友A:
VCCRTC信号工作电压偏低一般是3.3VSB测试点或电池座正级测试点到跳线针之间二极管和滤波电容存在故障,这里可以先测量下CMOS跳线对应针脚对地阻值情况。

网友:
不知道现在的新板BIOS会不会引起不触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CCRTC信号工作电压偏低一般是3.3VSB测试点或电池座正级测试点到跳线针之间二极管和滤波电容存在故障,这里 ...

VCCRTC有3V  CMOS跳线也有2.8V之前量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RTC有3V  CMOS跳线也有2.8V之前量错了

那测量下IO触发条件。

网友:
查下RSMRST有没有

网友:
usb值正常不代表它的供电就正常...多测试几个位置看看

网友:
RSMRST有没有。??BIOS参与触发??好像听说过。。H61的有吗??

网友:
不管任何主板  BIOS都是不参与触发的   重点查71脚一直是低电平问题  上拉电阻问题?

网友:
71脚电压不上来就得查PCH的工作条件了,特别是RSMRST#这个号,桥这个信号得不到3.3V的电压,就不会发出SLP_S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