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5 不显刷BIOS之后 不能引导 也进不了BIOS

楼主(2016-01-29):
每次都会出现这个而且很慢,还会叫的不停,bios也进不了。  想再刷个试试又不知道哪个好用,拜托各位大神帮忙了!

网友:
继续刷个bios

网友A:
应该还是bios坏了

网友:
换过UEFI模式吗

网友B:
买一个合成后的BIOS,不要用备份的,对于新架构的机器,备份的,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C:
有可能是要改bios。或者花钱买

网友D:
E545是AMD的吧。刷BIOS吧

网友:
bios的问题,不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E545是AMD的吧。刷BIOS吧

已经刷过了  还是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要改bios。或者花钱买

你确定要刷合成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合成后的BIOS,不要用备份的,对于新架构的机器,备份的,解决不了问题,

你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刷过了,不行啊

网友:
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bios坏了

要不是桥 要不刷合成BIOS  BIOS芯片我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