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笔记本吃泡面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1-29):
机型:联想G470
板号:LA-6751P REV:1.0   intel ATI独显 1G,  I3 2代 CPU,   500G 硬盘 4G内存
故障:进水,烧机,不开机。

就本人而言对维修笔记本其工艺,技术水平,工具都要求较高,所以望而生畏。

怕什么就来什么,上周在读大一的小弟来电说,一不小心把泡面喂给笔记本吃了~~而且隔天才拆电池~~~~。

数落几句后,想着问题总要解决。但自己从来没真正意义上修过笔记本,何况这坏这么狠的,叫他尽快就近找维修店修。

过两天接问他情况,说是找了几个店都说要换主板,要500+大洋, 他一学生觉得贵就没修了。

想想算了,这机好的也就值一千左右。 再说拖太久到时很多铜铂都被腐烂掉,就真报废了。打定主意就叫他快递给我~~

过两天收到货后,下午就开干了。开拆:

看到的样子:好惨!

看得到的局部损伤图,已有部分氧化。头都大了这是多层板,要是过孔和内层走线断了的话就是灾难了。
但事已如此,只能大胆细心去修了,上网找了一通,还不错找到G470的原理图,这下信心增加了不少。
又上网查了不少此机的维修案列看,准备开始动手。

先再3清洗,清洗后的样子:有一处铜铂烧毁。

到处看了下没有明显的损坏痕迹,就开始买芯片了,开始焊 PU501,手里只有焊台和风枪,第一次焊还真花了不少时间。
上网学了下焊QFN 的视屏,此封装因为低下有焊盘,加上周边元件过密,又怕把板吹起泡报废~困难不少~~
其中有一脚因焊盘坏了,还增加了引线加焊。
人生第一次干 QFN封装,可见PU501已有一脚腐掉

看了下其原理图

换上之前拆下的元件,观察无误后 上电,晕 直接短路。

最后找出是还是Q501那里铜铂没处理了,处理完后不短路了,但上电就0.2A,说明还是有短路,打开图纸看了下。

查出19V 正进电端 PQ302 击穿,直接联通,接着通电试机还是0.2A. 查特机电路,PU401确着不正常,驱动臂阻值小,拆下MOS管依然, 没办法又只能干PU401 ,又是QFN封装,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又一次上网购料,我的运费啊,心疼~~
PQ302

接着干PU401

同在深圳,快递好快,隔天就到,换好 PU401的样子

至此通电特机电流变为0.02A, 是正常机器的值,测试待机3.3V ,5V 都正常有输出,好开心~~~~~
但已3天过去了,当然不全部在修机,多是傍晚开始,饿着肚子弄到7-8点。

试试触发:

机器可以触发,但电流到0.08左右就回落,电路中肯定二次电源不正常,或可能二次电源回路有短路。
断电测试各二次电源对地电阻,有几百的,有几十欧的,有20来欧的,但网上查了下都可能是正常的。
重点放在电源部分,多次触发试机,发现所有的二次电压都瞬间出来一下就关闭了。
其中+VCCASP,+VGA_CORE为甚 查出 PU601,PU801  不正常,干掉后开机电流上升到0.1左右回落,好失望啊,信心大失。

因为已花掉太多心血时间,又因为是PQ501 上管损坏,导至19V电压直接加到后级,怕CPU ,显卡,或桥不保。
查了下没有进展,至止维修暂停,头晕~~~~~~

又过了一天,感觉再查查看吧,把自己之前换的重新查了下,果不然发现PU601 有一个脚没有焊好,当时没焊后没检查出来,再测试阻值,上臂驱动有点不正常,又换~~~怕了QFN了。

这次换好后,拆掉边上元件又用焊台加焊了一遍,后仔细的检查了所有引脚。
特冷却后,上电0.015A,触发-- 只见电流 蹭蹭的往上跑得欢,又一陈开心,看到电流跑到0.8A左右停在那里了。
心想肯定是在检内存了,卡卡两下上个内存条,再试~~~~~~蹭蹭的往上跑得欢,又一陈开心,电流到1.1几啦,哈哈~~~
应该成功了,试了下也可以触发关机,此时好放松,说明CPU , 显卡,桥没有坏,要知道CPU也是几百大洋!

果断接上显示屏试了下,*脏话*,乐极生悲,开机后一直 “蓝屏”~~~
又是上网狂查,恶补学习,蓝屏后基本锁定故障在显卡部分,测试显卡外部工作电压,都很正常,至此陷入重大困境。
因为换显卡,需要BGA 专业设备,植球钢网什么的,我都没有。想着好吧只能拿到电脑城去修了,又很失落~~~

又过一天,中午闲来无事,通电再看看,奇迹了,变成花屏了。

又上网狂搜,花屏的故障,其中种种,什么重刷BIOS, 刷EC, 刷显卡,还有显卡供电管等等的。
突然看到一个大神,接修一台机子也是花屏,是因为上家没有装 PC502,PC503引起的。 我晕我这个正是因为两电容及其焊盘腐烂而没装啊。想来问题不大,这是19V分支滤波的,而且容量只有4.7UF 0805封装。

不管37,21 装上再说,找来10UF50V,1206的装上,

但还是不甘心啊,这两个输入分支电容怎影响这么大啊,上表测试PU501其DC输出,上不上电容都1.563V.算了肯定是纹波大,引起显卡芯片工作不太正常。

开机 久违的正常画面出来了,又好一阵开心。

装上硬盘试机正常,重新装回电脑,测试各功能正常,至些维修算告一段落,来个装好的图:

上张维修中的照片:

好 吧,各位看官,给新人加分、鼓励吧,  谢谢!!

网友A:
发个贴子,真不容易,只有20张图权限,后面引用连接~总结如下:

1、吃泡面什么的,这东西热,又滑尽量远离电脑,要不放稳,不然有你哭的

2、多上网找资料,事半功倍。

3、换芯片后一定要仔细检查引脚,此时漏掉后面要花更多精力,因为自己刚修过,往往查到这里就跳过.

4、拆下来的东西要及时补上,不要自己认为问题不大,如这次的PC503 输入滤波电容。

总耗时小近一周,加上两次网购待料时间,这次涨了不少经验,看下花絮,拆下来的坏料:

网购的芯片,部分已用光: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了下设备也挺全的

网友B:
看来4407a饱嗝mOS管也短路了吧。一般大短路的机器都烧

网友C:
楼主是修手机的还是??

网友D:
对楼主的职业有兴趣?干啥的啊?检测仪器貌似挺多啊

网友:
真是用心了,这份执着的心真是膜拜了。。。

网友E:
工作台干净整洁摆放有序好评

如果是第一次修就修好了这么多故障的机器真是6

网友:
这个真心不容易,花了不少心血,鼓励一下

网友:
修这样的机器真够费劲

网友:
虽说新人,但是维修的思路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很值得借鉴的啊

网友F:
这么多设备一看就够水平,哈哈哈

网友:
技术好,真厉害  大名久仰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发个贴子,真不容易,只有20张图权限,后面引用连接~总结如下:

1、吃泡面什么的,这东西热, ...

你这芯片分的挺清楚了,便于查找,我的芯片全在一块放的了

网友H:
那两个电容我以前拆了没装都没有事啊!在你这里还第一次见。

网友:
你这业余都这么厉害,有点愧不言说

网友I:
这种情况,我们这里一般就换主板了

网友J:
楼主绝对不是新手 估计是2年以上的老师傅 看你 的帖子 没什么时序 全部是按理论在修机器  现在按理论修机器的人太少了  大多都是 二把刀  要不就三板斧

网友:
楼主什么职业 看起很不错哟

网友:
楼主的东西这么专业有点好奇楼主是干什么的了 居然还是小小白

网友K:
不错嘛, 后面的花屏有点难度,如果不是查资料的话,要我也难得找到是电容引起的,记住了,以后碰到这情况,先换这两个电容

网友L:
换芯片后一定要仔细检查引脚

网友:
我也很好奇楼主是做什么的

网友M:
楼主是那个学校培训出来的啊?技术这么牛B.

网友:
厉害。大工程啊

网友N:
楼主虽然不是专修笔记本的,但能看得出绝对是家电或者手机的大神级高手,全程强大的电路专业理论和丰富的经验完全驾驭得住笔记本维修,虽说头一次维修可就在网上临时看看资料,就触类旁通,非大师级不可为。一连几天的维修历程非常有代入感,很有学习价值,收藏了,2分送上。楼主的设备仪器非常齐全,就连拍照的器材都是一样的高端

网友O:
这种破机器我也修过,换一大堆东西,还有没19V滤波还要花屏

网友P:
楼主的设备  看起来  都好高端啊!

网友Q:
原创,那两个电容下面最好不要用纸,总感觉温度高又会烧掉。

网友:
你的设备都试一流的。佩服。没烧投资吧。

网友R:
没修过笔记本的,都会修了,我们怎么混啊

网友S:
LZ真的是第一次修笔记本? 有点不敢相信!

网友:
G470 z只要一进水就是哪个地方

网友:
不错,工具很齐全,思路清晰

网友:
真有耐心啊,我早换版了

网友:
470机器浸液都是这个位置。。

网友:
楼主不是修笔记本的 能修成这样 真的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芯片分的挺清楚了,便于查找,我的芯片全在一块放的了

那肯定不是专业的卖家!换一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来4407a饱嗝mOS管也短路了吧。一般大短路的机器都烧

我分析:最初是PQ501 上管短路引入19V, 烧一片。后过流, 至PQ302热击穿。但些机没烧保险,这设计,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修手机的还是??

搞电源研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楼主的职业有兴趣?干啥的啊?检测仪器貌似挺多啊

智能电源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工作台干净整洁摆放有序好评

如果是第一次修就修好了这么多故障的机器真是6

我爱干净,搞技术的不一定要乱,呵,心情好,才有好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多设备一看就够水平,哈哈哈

测试电源用的,不是干维修的,谢谢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两个电容我以前拆了没装都没有事啊!在你这里还第一次见。

网上有一列没装,也是花屏,看来你是幸运的,但是也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情况,我们这里一般就换主板了

业余玩玩,仅当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绝对不是新手 估计是2年以上的老师傅 看你 的帖子 没什么时序 全部是按理论在修机器  现在按理论修机器 ...

玩电子十来年了,但修电脑主板是第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错嘛, 后面的花屏有点难度,如果不是查资料的话,要我也难得找到是电容引起的,记住了,以后碰到这情况 ...

最开始是蓝屏~~,所以把拆的东西补回去,哪怕是自己认为不重要的,是好习惯。

网友A:
引用 网友L:
换芯片后一定要仔细检查引脚

嗯,因为是第一次干 PQF, 还一次干了5片,手里只有风枪,工作量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是那个学校培训出来的啊?技术这么牛B.

社会大学!呵,这方面完全自学的!小白一个,比起坛里的大大们,不值一提,我修了一周呢,要开店的话老婆都饿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虽然不是专修笔记本的,但能看得出绝对是家电或者手机的大神级高手,全程强大的电路专业理论和丰富的经 ...

呵,过奖了,工作是电源设计,维修是业余爱好,修电脑主板是人生第一次。拍照是红米手机!报告完毕!谢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种破机器我也修过,换一大堆东西,还有没19V滤波还要花屏

是的,起初是蓝屏,这些电容还是很关键,别以为容量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P:
楼主的设备  看起来  都好高端啊!

总的不超5万,公司的,贵的是视波器和频普仪,这次没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Q:
原创,那两个电容下面最好不要用纸,总感觉温度高又会烧掉。

高温 贴纸,可耐200度,就是变压器中间用来隔离的 胶纸。

网友:
引用 网友R:
没修过笔记本的,都会修了,我们怎么混啊

大神原谅我吧,毕竟像我这么固执的人少!

网友:
引用 网友S:
LZ真的是第一次修笔记本? 有点不敢相信!

是的,但自己工作和电子有关!

网友T:
人家可是搞开发研究的,基础可想而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人家可是搞开发研究的,基础可想而知了。

搞开发的?那不是大神中的大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的不超5万,公司的,贵的是视波器和频普仪,这次没用上,

公司级别的  那倒是!!一般小店面  也没多少设备!

网友U:
总之一开始那个管子短路,导致烧一大片。那两个电容你拆下来干嘛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 然后又细心

网友:
设备倒是挺专业

网友V:
这个机器进水一般都是这里有问题

网友:
我去楼主挺猛

网友W:
我就看起,你维修台左边的设备了,出售不?

网友:
思路很清晰,支持一下

网友:
思维缜密,连芯片都收拾的很工整

网友:
引用 网友U:
总之一开始那个管子短路,导致烧一大片。那两个电容你拆下来干嘛

冤啊,不是我要拆,进水腐蚀加烧掉一边的焊盘,电容也严重发黑!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个机器进水一般都是这里有问题

共8处有问题,引入19V高电压后,到处坏,待机,还有一半的供电芯片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W:
我就看起,你维修台左边的设备了,出售不?

FLUKE287,? 哈哈,我也想买给你,就怕公司报警,我私人用UT61E!

网友X:
呵呵,钱省了,楼主花了不少功夫啊,看设备也给力

网友:
你发帖子比修机子费劲多了

网友:
这还是业余??简直大神了

网友:
笔记本也饿了,要吃方便面了,楼主修的辛苦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嗯,因为是第一次干 PQF, 还一次干了5片,手里只有风枪,工作量真大。

QFN?  练了一块板子上的4 5个才能焊好了

网友:
这维修思路一看就是大神的节奏

网友Y:
楼主够细心的,跨界维修感觉怎么样?

网友Z:
最烦修进液的机器,有时候赶上吃饭时间,特别影响食欲。

网友:
引用 网友X:
呵呵,钱省了,楼主花了不少功夫啊,看设备也给力

主要是练手,如果修理店收300,我觉得会给修理店搞。

网友A:
引用 网友F:
QFN?  练了一块板子上的4 5个才能焊好了

现在笔记本都喜欢这封装,不太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Y:
楼主够细心的,跨界维修感觉怎么样?

维修是一种乐趣,修好身心愉悦!

网友:
引用 网友Z:
最烦修进液的机器,有时候赶上吃饭时间,特别影响食欲。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分析:最初是PQ501 上管短路引入19V, 烧一片。后过流, 至PQ302热击穿。但些机没烧保险,这设计,汗!

保险除非你把高压上去会烧一般适配器都只有5按不到你看保险是7按左右的怎么会烧呢。很多机器都这样的

网友:
从楼主的帖子内容不难看出楼主维修能力还是很强的理论扎实,只是缺乏实战经验而已。如果稍加历练绝对能成为大师级别  维修这行注重的就是动手能力这关必须过

网友:
经常拆了电容都懒得装 还好没出问题 ,遇到烧电容的也是拆了就不管

网友:
加分恭喜楼主。楼主是仪表党的把,有短路负载仪,还有其他不知道的仪器。专修家电吗,修到这程度非常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笔记本都喜欢这封装,不太好弄!

有人讲一下要点   搞起来还是很快的

网友:
楼主 高。。请问楼主 那个电容导致花屏是显卡供电电感后级的电容吗

网友:
这个机器花屏就是两个电容的问题遇到过

网友:
没有BGA 都这么吊,让我这人情何以堪啊

网友:
思路明了,无可挑剔。

网友:
正常呵呵 ,我老婆上次也是是

网友:
其实细心一点大多数都能修好

网友:
楼主没用示波器看看这个电容的波波吗

网友:
显卡功耗还是很高的 电容必不可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敢问楼主是如何学会维修的?
多看图纸,各种电子产品, 多上网找相关资料学习,更重要多动手,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你已在维修的世界.

网友:
楼主的各种工具看起来好牛啊

网友:
楼主设备不错,主要还是真是用心了 解说也很详细

网友:
楼主技术太牛逼了!这种进水在我们这里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楼主基本功扎实,

网友:
66666666 真的佩服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想楼主的能力靠近

网友:
这都能修,真厉害,

网友:
楼主应该是电子专业毕业的,理论很强的啊。。。

网友:
LZ修机器还是很给力啊、装备也给力啊。。。

网友:
楼主的技术还是不错了, 现在做维修的还有钱赚吗,都是集成化了

网友:
楼主大神啊!进水成这样子了 还能修好~佩服

网友:
你这个业余的胜过多少专业人士了 让我们这些修通病的无地自容了

网友:
支持下 比我厉害 赞一个

网友:
厉害啊,经验过人。工具更牛啊

网友:
楼主第一次也这么专业、而且帖子发的很好。本人很佩服。

网友:
花功夫只是为了学习,楼主牛。

网友:
看完帖子感觉维修过程好复杂啊。也够折腾的

网友:
表示看不懂    但是你写的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