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

楼主(2016-01-29):
有一台联想Y43 0开机电流0。02,没有CPU供电

网友:
触发电流轻微变化   桥没动作吧  检查下南桥

网友A:
0.02的开机电流,开机电路都还没有上电吧,应该不光是没有CPU电压吧

网友:
只是没有cpu供电吗?这个电流应该大部分电压都没出来把、

网友:
SLP 3  等等 都没起来,找图子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2的开机电流,开机电路都还没有上电吧,应该不光是没有CPU电压吧

没CPU供电和显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