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R intel芯片ati北桥amd南桥bios时间记不住

楼主(2016-01-29):
华硕F5R intel芯片 ati北桥 amd南桥 bios时间记不住 收到机器时点不亮发现bios电池没电了 换了一个亮了 但时间不保存 每次拔掉电源 再插上开机 时间清零 南桥换了 也不行 什么情况有知道的吗

网友A:
BIOS 刷一个,然后,测一下,RCT有没有漏电的,最后烤一烤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刷一个,然后,测一下,RCT有没有漏电的,最后烤一烤南桥,

南桥换了 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