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短路为什么会前极烧后极

楼主(2016-01-29):
想考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对地短路会前极烧后极呢?因为对地了电压都0v了,还会烧后极吗?

网友:
发相片上来撒

网友:
具体点到机型,位置

网友A:
电压被啦低成OV,但测试点工作电流在短路时候是处于偏大状态,所以会引起烧后级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被啦低成OV,但测试点工作电流在短路时候是处于偏大状态,所以会引起烧后级元器件。

烧元器件是由于电流过大导致。学到了。

网友:
经常说后极短路烧前极很少考虑前极短路烧后极只能说是前极在短路的瞬间把超强的电流也传到后极所以一起烧坏

网友:
对,就像电器短路烧保险丝啊

网友:
不太明白,能详细说明吗?

网友:
这主要电流过大烧的

网友:
内存供电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