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三声响维修

楼主(2016-01-29):
DELL  N5110 机器进水,待机芯片腐蚀。。。
更换待机芯片,补发断线,无3,5V.
测3,5V对地短路,测量发现HM67桥烧。。
更换南桥,上电正常,电流跑到1.0几不显,伴有三声响。。
测电压都正常。刷了BIOS还有一样。。
心想会不会3,5V短路时把外设也烧了
直接拆网卡芯片。。
触发直接显示。。。

N5110三声响,有的是BIOS,有的是外设坏啊。。

网友:
    到底是什么东西坏的 我也这样问题

网友:
还不怎么哪坏了

网友:
谢楼主,好经验。这款没CPU供电,好像0.3A左右电流也会是三声报警

网友:
...额 是外设还是桥坏了?  怎么测到是桥坏了??  。。。

网友:
3声啊,,啊,,很少遇到这种,也是关网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嗯 不错  网卡也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