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77-DS3H开机闪灭到掉电反复重启维修!~~~

楼主(2016-01-29):
版号:技嘉GA-Z77-DS3H   REV:1.0
故障:开机闪灭 非12V短路 到开机反复重启
同行的板。

拿到这个板 开机闪灭,确定不是12V短路。 看到这个故障 想起梦幻版主的那个P61 闪灭案例,心想会不会是通病。
但是 把那2个小8脚 芯片拆掉 也不管事。COM口拆掉也不行,声卡网卡灯外设 不想拆了 新板老是拆这些外设都是做无用功。
郁闷了,管子测过 无短路 阻值也正常。
真心没思路,连个瞬间的电压都没得测。。。。。
维修的36计 最后一计  强制上电(确定没短路情况下)
强制上电 除了 CPU 没电压其他的都有电压  但是PCH1.05V  只有0.96V,心想是不是桥供电 不对引起的闪灭,
想着想着 桥也负责开机 导致这个问题也不完全没可能。
IT8728 VIN 2V 正常 排除这个。
就开始一匹布的修这个桥供电

桥供电时来自于 基准电压 2.5V 降压得到得到1.05V给到 324比较器  5脚 还受到一个管子Q41控制。
连接到的 都弄光了  还是一样,后面发现  不闪灭了 触发掉电的瞬间 桥供电是1.05的。该查的都查了 都无异样,难道桥挂了?
后面又出现好不稳定的情况,强制开机很多时候  很多供电都没了 桥供电也没了。无解...
但闪灭故障依然存在,多次强制上电 总结出:强制上电后 发现 有时候正常开机就不会闪灭了。
猜想: 是不是某个元器件(指坏的那个)性能不好 导致故障 通过强制上电后 该元件又恢复了一会正常状态。
这只是个想法,干脆强制上电 好一段时间 看看情况。发现 可以一段时间正常触发后掉电。触发这段时间 足够测量电压了
不过也奇葩,正常触发的时候  桥1.05V供电没电压。。。
或许说桥的1.05V 不是负责开机部分的桥供电。
触发瞬间找到下图故障点。

Q70负责几个供电信号的开关 包括桥供电。由SLP_S3和VCC3控制。

换了 Q70后 不再出现闪灭了。
但是 反复重启  没复位。
测PCH_1.05V  PLL_1.8V  VCCSA_0.93V 都正常
无CPU供电(这个电压记得不太清楚有没有)
测CPU管理芯片EN 0.41V  不正常
因为 这个板 找的是 Z77P-D3的图纸和点位  板子很相近  很容易找到测试点。
就发现EN 过低。

拆掉Q17  EN 就有1V了  换了个Q17 (G28)的管子上去 反复重启的时候  检测卡复位了。

后面这个复位了 还反复重启 是同行给我的CPU 坏的 害得我 把BIOS都刷了 .....
我自己的U都烧光了....

前几天 我们广东一直下雨 连续下了好几天,比较空闲
测了3天 有空就拿出来点一下  都没见出现闪灭故障了。(闪灭故障,裸板都可以测试得了)
今天没下雨了 就拿去 同行那里换U 测试 正常点亮了。

故障应该解决了,如果出现返修情况在跟帖补充.
闪灭故障如果真有返修   桥坏的可能性大 除了上面说的 我还怀疑SLP_s3这个信号。

参考图纸和点位:GA-Z77P-D3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6854-1-1.html

补充内容 (2016-1-30 23:32):
Q17 导致无CPU供电 掉电  应该是通病  后面修的那个GA-H77-DS3H Q17也坏

 会员2021392元2022-12-10 17:59
 会员4859492元2022-11-8 18:24
 会员14500522元2022-11-4 15:47
 会员5580872元2022-10-12 13:57

网友A:
思路不错,新板子懂得上电时序维修也很快上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思路不错,新板子懂得上电时序维修也很快上手。

谢谢版主加分  加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加分  加精

不客气,台式机料板需要吗

网友:
技嘉Z77 还没碰到过向LZ学习了  不过LZ用的这个散热器……

网友C:
厉害 技嘉Z77主板还没修过 给我修有可能修不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台式机料板需要吗

我这里料板还算多  不要钱 就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 技嘉Z77主板还没修过 给我修有可能修不起了

你X99都秒 Z77 小儿科  我这个上系统 还不知道能不能稳定

网友D:
已加分鼓励。希望LZ写帖子时悠着点,不要搞得太蜿蜒曲折,荡气回肠,不小心弄成精华,可就进入象牙之塔,只能孤芳自赏,没人能看了,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加分鼓励。希望LZ写帖子时悠着点,不要搞得太蜿蜒曲折,荡气回肠,不小心弄成精华,可就进入象牙之塔,只 ...

指的哪里呢

网友D:
我是说不要太精彩了,不然评成精华,就没人能付费看得起了。

网友:
这两个位置,都有故障么?感觉没有这样容易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说不要太精彩了,不然评成精华,就没人能付费看得起了。

这好像又在骂我 又在赞我
如果你指的是 加分的话   那这个 没多大关系 我分还够用
只是我这个人  要么不写 写的话 都想 写清楚点
一怕别人看不懂
二怕误导到别人
当然 加分 加精华 对我们写贴来说 是个动力

网友E:
Q70  不稳定?  这样的查不出来   哎 最近在修MSI的  P43T-C51  MS-7519  DDR3的    CPU都有复位了    就怀疑BIOS坏  刷好多个都不好 真醉了 SM 是不是读取BIOS后才有 ? 这俩没电压

网友F:
这样的贴从来都是加分不手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加分鼓励。希望LZ写帖子时悠着点,不要搞得太蜿蜒曲折,荡气回肠,不小心弄成精华,可就进入象牙之塔,只 ...

终于明白你说的话了  刚刚才知道  原创精华合集 要扣分才能看的  这两天 比较少上迅维网  现在才知道

网友G:
小伙子越来越有前途了,分析的透彻,帖子写的细致,能懂得不少,尤其这类新架构的板子。

网友:
Z77目前还没有修过,懂得太小,进来看看

网友:
原来CPU有问题,这有点坑……。

网友:
你记性真好,我也天天论坛看帖,看完能记住的寥寥无几

网友H:
IT8728 VIN 2V这个是必须要测的吗,不怎么关注IO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IT8728 VIN 2V这个是必须要测的吗,不怎么关注IO的供电

那个会引起掉电保护  也是 别人的贴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伙子越来越有前途了,分析的透彻,帖子写的细致,能懂得不少,尤其这类新架构的板子。

你也厉害 一下子你就10个精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Q70  不稳定?  这样的查不出来   哎 最近在修MSI的  P43T-C51  MS-7519  DDR3的    CPU都有复位了    就怀 ...

这里Q70不稳定意义就是本身CE级之间内阻变大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料板还算多  不要钱 就要

请问下 你那台式机料板多吗?

网友I:
这种板我都还没有见到过...别说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这种板我都还没有见到过...别说修了....

你谦虚了    对了  上次的那个  斯巴达克的那个板   刷了 你给的BIOS  也一样了 是先刷ME的那个版本也一样  不修了  送走了
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贴从来都是加分不手软的

谢谢版主支持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你谦虚了    对了  上次的那个  斯巴达克的那个板   刷了 你给的BIOS  也一样了 是先刷ME的那个版本也一 ...

那我也没办法了,我以前用的 斯巴达克就是刷的这个网站的bios,一样的好用,不会出现你这种情况.你那板子可能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我也没办法了,我以前用的 斯巴达克就是刷的这个网站的bios,一样的好用,不会出现你这种情况.你那板子可 ...

可能是还有其他问题吧  都交出去了 不弄了  谢谢

网友:
经验贴,学习了。必须得收藏

网友:
很细致的维修历程,对我很有学习价值,尤其再遇到没有思路时楼主淡定的心理素质和丰富的阅读量,打开了困局

网友:
想问一下,用手机上论坛看贴学习,怎么不能参与加分?

网友J:
下载了那个Z77P-D3的图纸,809KB的那个,根本打不开呢?

网友:
很详细的分析和维修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下载了那个Z77P-D3的图纸,809KB的那个,根本打不开呢?

要下载PDF 阅览器 才能查看的

网友:
楼主厉害 新版时序看来要补习一下了 遇到很多这样的板都没修

网友:
高手出手,思路清晰,分析透彻,我等拜服!

网友K:
对于触发掉电的板子,人为拉低APWROK这个信号就不会掉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对于触发掉电的板子,人为拉低APWROK这个信号就不会掉电了

这个是闪灭 就像 CPU 短路一样 是APWROK?

网友:
闪灭的故障除了12V短路的还碰到过绿线到io的排阻或者三极管坏了导致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闪灭 就像 CPU 短路一样 是APWROK?

PCH的有些板子缺电压也会出现像CPU供电短路一样的故障现象,出现这种情况就得打下CPU供电的对地值了,如果没有短路的情况那么可能不是缺电压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K:
PCH的有些板子缺电压也会出现像CPU供电短路一样的故障现象,出现这种情况就得打下CPU供电的对地值了,如 ...

发帖好几天了 就想等你 过来看看,你几天没在
那我这个 闪灭 是我所说的那个Q70的故障吗  目前还没见返修。
但是 心底还不太踏实。就是想等你 看看   评论下

网友:
排除12V短路,掉电的不好弄。技嘉板子这种小芝麻管子坏的很多。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L:
每次看你的贴,舒服。想给你多加分,可以系统不让给加,最多就是两分,可惜,可惜。有一个问题不明白,这板你都修到有复位了,只不过当时(用坏U)就是反复重启,为什么会烧你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L:
每次看你的贴,舒服。想给你多加分,可以系统不让给加,最多就是两分,可惜,可惜。有一个问题不明白,这板 ...

那个U  本身就是坏的  我自己的U 烧光了(不是这个板烧的) ,  同行送过来的U 也是坏的  不是客户的U
这个板没烧U

网友L:
引用 网友K:
PCH的有些板子缺电压也会出现像CPU供电短路一样的故障现象,出现这种情况就得打下CPU供电的对地值了,如 ...

那么可能不是缺电压引起的
这句话有问题

网友:
Z77的主板价格都不便宜。我修的时候估计要手会抖抖的呵呵

网友:
凤城 -5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思路不错,新板子懂得上电时序维修也很快上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帖好几天了 就想等你 过来看看,你几天没在
那我这个 闪灭 是我所说的那个Q70的故障吗  目前 ...

承蒙看得起再下,放假回家过年了。新年快乐!

网友:
"但是 把那2个小8脚 芯片拆掉 也不管事。楼主说的什么原理。可以共享一下吗?

网友:
楼主是我学习的榜样

网友K:
引用 网友L:
那么可能不是缺电压引起的
这句话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请指教下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技术过硬。小白,学习中。

网友:
修这种闪灭的板子 一般不是12V短路  就不好搞了!!对我而言!

网友:
Z77目前还没有修过,懂得太小,进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什么问题请指教下
接上面的话,这里应当是:那么可能是缺电压引起的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透彻,技嘉的小三极管坏的确实多。

网友:
楼主大侠,请允许我在您的帖子里求助可以吗?谢谢。我自己用的电脑,无法开机,风扇转转停停(电源风扇、CPU和显卡风扇)。奇怪的是,不插CPU的4PIN供电,风扇就会一直转下去,不会转转停停了。前天出现过一次,POWER ON——POWER OFF ——ON——OFF——ON,折腾了半小时,居然好了。昨天又犯病了,从昨晚折腾到现在,并无卵用。求大侠给看看,谢谢!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2725-1-1.html

网友:
板子还没怎么低端 没怎么修到

网友:
LZ 有心了,收藏下

网友:
现在主板有问题,还这么容易烧CPU吧,一般有问题不是启动了不显示吧?

网友:
楼主功夫了的

网友:
楼主技艺精湛 值得学习

网友:
思路很清晰,只是我还不是很懂

网友:
修主板都修的这么精细了,还是花不少精力,关键同行的能赚到几个钱

网友:
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
高手就是你这样的

网友:
像这样的板,我都不修了,太伤脑子了

网友:
好技术值得学习

网友:
请问一下。测PCH_1.05V PLL_1.8V VCCSA_0.93V 都正常
中的PCH指的是桥供电?PLL又是指的什么供电。VCCSA又是什么供电?
新手不懂问一下,麻烦了!谢谢

网友:
一波三折,穷追不舍。值得学习。

网友:
很好很好,刚修到一样的板一样的故障,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