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47LD450-CA开机显下LG几秒钟 后变成灰屏

楼主(2016-01-29):
有个 LG  47LD450-CA电视   开机显下LG几秒钟 后变成灰屏 有背光  无图像  按开关和 按 遥控也关不机了  像死机了  这是哪的问题呀? 谁有这个数据呀 或 发写呀?

网友:
电源上的电压都正常 ,电视板上的 1117   电压也正常   怎么下手修呀???

网友A:
先点屏试试,看是驱动板还是逻辑版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点屏试试,看是驱动板还是逻辑版的问题

开关和 遥控 失灵 死机 和逻辑板 屏有关?

网友:
发板 在路上。。。。。。。。    后来试了试   遥控能关机  不会是安一个, 过一会关机       因为TAOBAO 上导软件太贵 所以直接发板

网友:
多数是逻辑板吧

网友:
楼主屏线也有可能,,,,,,,,,,,,,,,

网友:
LG电视主板问题多。

网友:
换板后正常  原来板可能是软件问题 但不好写

网友:
TAOBAO上也滑有卖的,   办法了。。。。情况    换板是最后一。。。。

网友(2016-03-01):
TAOBAO 上卖数据100 太黑了,买个板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