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R430 版号 H34E 触发保护 ?

楼主(2016-01-29):
一台方正 R430 版号 H34E 据说是华硕代工的板子,待机正常,触发0.2多掉电,没有图纸,没有点位图,测所有电感阻值都正常,分析电路发现了,下面图纸三个管子,AO8808A,感觉应该是转换电路,如图取下来1的话,正常触发不掉的,电流0.8多,主板上面所有电压都出来了,但不能亮机,感觉内存都没有过去,取下2的话,也能够正常触发,电流0.6多,CPU供电没有。这是什么情况啊 ,求高手分析一下。
管子1:1脚5VALW,4脚控制,2-3脚输出5VS,5脚3.3VALW,8脚控制,6-7脚输出3.3VS
管子2:1-8脚5VALW,4-5脚控制,2-3-6-7脚 5VS
管子3:1-8脚3.3VALW,4-5脚控制,2-3-6-7脚 3.3VS

网友A:
管子1/2/3的+5VS和+3.3VS能正常了吗?现在是全板供电有什么电压没出来?集显供电、独显供电、CPU供电

网友:
3个管子都是AO8808A吗?是双N沟MOS管,1234脚一组,5678一组

网友B:
是什么显卡  。热下现在图片中看到的显卡看看

网友:
学习学习了。。

LIJUN911025 -6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没图纸是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1/2/3的+5VS和+3.3VS能正常了吗?现在是全板供电有什么电压没出来?集显供电、独显供电、CPU供电

现在的关键是1-2两个管子同时装上的话,就会上电保护,单独上都可以正常输出转换电压,而且后继对地阻值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显卡  。热下现在图片中看到的显卡看看

现在是上电保护,还没有到显卡呢

网友A:
后级很多芯片用到+5VS、+3.3VS电压,后级芯片不正常肯定会掉电,如果输出不短路就装上,查瞬间+5VS、+3.3VS能否出来?控制极是4/5脚,控制电压一般为12V。有无示波器,查什么电压瞬间能出,哪些不出。无示波器就下了内存,断开CPU供电芯片VR_ON查还有什么电压不出。无图无点只能找芯片定义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很多芯片用到+5VS、+3.3VS电压,后级芯片不正常肯定会掉电,如果输出不短路就装上,查瞬间+5VS、+3.3VS ...

不上管子1上管子2,所有电感电压正常,而且不掉电,所以怀疑是管子1这一路有问题,但是上管子1,不上管子2的话,管子1也能够正常产生转换电压,但是会反复重启,现在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会有3个转换管子,一般板子都是两个,2和3都是1组转换,1是复合的同时转换3.3V和5V,没图纸,实在搞不明白什么逻辑了

网友:
如果是AO8808A这复合管,是双N沟MOS管,拆下管一量就清楚管子有无问题,估计都不关这里的事。这管的1/8脚为D,23/67为S,4/5为G

网友:
楼主理论扎实 经验丰富 学习了

网友C:
同ASUS 一样的,822  排阻下手,,ASUS 有专用三板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ASUS 一样的,822  排阻下手,,ASUS 有专用三板斧

那三板斧啊 ,愿闻其详

网友:
ASUS 有图纸都不好修,更何况无图纸。换个思路。不一定是保护,也可能没有跑码掉电。掉电的原因很多。

网友(2016-03-26):
应该还是后级的3V5V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