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720检测不到电池

楼主(2016-01-29):
戴尔7720版号是DA0R09MB6H3用电源能进系统进系统发现检测不到电池,拆开检测发现ACOK没有   主供电正常   第8  9脚3.3v  第5脚ACOK对地阻值是五百多    这个信号是芯片本身发出去的吗?  求大神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ACOK 不会影响不到不认电池的

网友A:
这个信号没有你能开机?

网友:
这个信号不是芯片发出的你先把这个信号修出来再说。还有检查电池接口的各个信号

网友B:
查SMBCLK0、SMBDAT0到EC是否通?PBAT_PRES#到EC是否通?测量PBAT_PRES#是否为低电平。都正常换个电池或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没有你能开机?

用电源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SMBCLK0、SMBDAT0到EC是否通?PBAT_PRES#到EC是否通?测量PBAT_PRES#是否为低电平。都正常换个电池或刷BI ...

电池换过了   也不行 关键没找到图纸

网友:
传一份图纸给你

网友:
等待大神分析 电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