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14T有时间花屏,有时间LOGO旁边有乱码

楼主(2016-01-29):
请高手赐教,三星214T有时间花屏(小花点点),有时间LOGO旁边有乱码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屏有问题,如果屏没有问题,可试刷程序,,,,,

网友:
最好有个故障的图片,,,,。。

网友:
发个图片 换个通用驱动板试下 就明了了

网友:
SAMSUNG这种情况你先看看排线,不行刷个程序,有一半以上的胜算

网友:
驱动板程序坏,或者是主芯片坏,通用板点屏试试吧

网友:
楼主搞好没有,我也遇到问题了

网友:
屏是好的,程序不是小块子,有机会拍到故障上图。谢谢

网友:
这个不好说,要一个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