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M76和3代cpu之间比较怪的问题

楼主(2016-01-29):
接一外星人,开机无显示过三十秒自动重启,无报警,跳变2次,示波器测到已过内存,集显电压不出,在论坛找了bios刷新后依然无显示并重启,实在没辙,更换了个2代i5的cpu,居然亮了!把3代I7和i5的换上又不显示并重启了,用二代的U在线刷了官方的两种新版本的bios又变成无显示,只能刷会较为旧的版本才能亮机。有没有大神遇到过,可否帮忙分析指导一下

网友:
是原装CPU?

网友:
2代都能点亮HM7了?  *脏话* 不解

网友:
2代能亮,考虑刷的BIOS与CPU支持方面的问题吧。实在不行就用能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