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求助、开关电源高手

楼主(2016-01-29):
大神们帮看看,我小白,这里电压不稳13V-20V 来回跳,300V稳定

网友:
听人劝吃饱饭,我就这就换

网友A:
电源一直在启动,,,,,

网友B:
换C5,光耦,次级的TL43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一直在启动,,,,,

是的  就是一直在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C5,光耦,次级的TL431

早换过了,涛声依旧

网友:
修电源,我都是先检查一下电源的负载有没有短路,VCC跳,后面的输出电压有吗?也是跳?

网友:
先测负载 在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多谢各位大神,我自己慢慢研究吧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不好搞,直接换个板子算了

网友:
R8  C4更换过没有  听你这样描述你都换完了 都不好  这个电源应该没有那么复杂啊

网友:
那这个8脚控制芯片换了 吗?

网友C:
没有换过  供电不正常,我把供电脚翘起来,再测一样不正常,所以不关IC的事

网友:
11楼说的对,直接换版,很省事,我当时没修出来这板子,现在有空就是想研究研究它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客户机子早拿走了。

网友(2016-03-03):
引用 网友C:
没有换过  供电不正常,我把供电脚翘起来,再测一样不正常,所以不关IC的事

这个脚是持续供电脚,不能翘起来测量的,翘起来了 肯定不正常啊。

网友:
带不起负载是有点麻烦,可以先找个电源IC换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