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A 最初问题,加电掉电反复重启,一般维修,另附原机BIOS。

楼主(2016-01-29):
      昨天晚上剩半小时快下班的时候接到一个G460A笔记本,接电流表测试,电流跑到1.4不亮(最初问题是加电反复自动重启),据客户说在家掉地上摔了一下,笔记本左侧散热窗边上的塑料壳子摔断了,然后去别家维修半天没修好,告诉他换板子,要不就把坏本卖他,客户着急明天要用,就到了我这,我一看要下班了,迅速拆开,目测了一下主板各部位,发现扇热器有点变形了,南桥,显卡都被加焊过,EC和南桥BIOS都被动过,主板局部居然还有进水的痕迹,客户说以前进过点水,但是自己又好了,这回摔了下,就彻底不亮了,既然着急,BIOS又被人动过,就先重刷了两个原厂BIOS,加电电流0.8-1.25-1.3掉电,两秒自动反复从启,拔掉内存不掉电,居然恢复客户说的最初问题了(估计是刷BIOS的原因,有可能上家着急没焊接好BIOS芯片,或刷错程序)我迅速测试了各大电感电压,习惯性的测试PL4  3.3V,PL6  5V,电压很稳,CPU供电 PL10,PL11电压1.16V正常,内存供电1.5V正常(注:此内存为PC3L低电压版,应该是客户后换的,非原装内存),正想测试别的地方,突然一片漆黑,大厦到下班时间自动停电了,晕,没办法,只好留下笔记本,安抚了客户急促的心里,打发走客户,客户要求第二天中午必须修好。

              第二天,我继续昨天的进程,测试显卡供电 PL7  0.3-0.4-0.65来回跳变不稳定,我把进水的相关部分电路用刷板水清理了腐蚀的地方,还好腐蚀不严重,加焊了一下,测试显卡周边部分元器件没发现异常,难道显卡坏了,不像啊,又加焊了显卡,故障依旧,难道掉点了,又要补点,绿油飞线,想着就头疼,索性重植了显卡,幸亏没掉点,要不中午是拿不走了,再测试显卡电压0.9V,正常了,把散热器变形的地方平好了,装机测试亮屏,此机到此修复。

             其实这机器插低电压内存兼容不好也会出现掉电重启的毛病,正常电压的主板插低电压内存大部分是可以兼容的,如果1.5V和1.35V的内存装同一台机器上兼容性很差,有可能点不亮,或不稳定,如果1.5V内存装1.35V主板上完全不兼容。

              顺便附上G460A  两个原机BIOS,二合一的,如果下载还能省点分。         可惜亮机图片没来得急拍,客户着急看着我装上,千恩万谢马上就拿走了。

网友:
怎么加个分还报内部错误,加了几次才加上,晕

网友:
嗯,楼主修的不错,可能显卡摔虚焊了

网友:
对于内存 不单要看低压表压还要看颗粒数等

加分了

网友:
排版有待改善  最好有张亮机图!

网友:
客户着急,一直看着我装机,刚装完就拿走了,都没测试一会。所以最后的亮机照片没拍上。

网友:
高手不一样啊。。。 检查的挺好- -  我修机器都没头绪- - 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了!!

网友:
bios很好用,上去就亮。

网友:
高手就是多,拆桥不掉点

网友(2016-03-05):
今天我也拿到一台.1.2-1.5A跳变的,然后又重启,重启.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 谢谢你的BIOS分享

网友(2016-10-01):
假如在机器正常时,把显卡拿掉和不拿掉显卡,显卡供电输出电压一样吗?

补充内容 (2016-10-1 16:15):
显卡供电是重新只求修好的吗?真的很好奇

网友:
修好就是真理啊

网友:
的确不错想给你加分,可是加不了

网友:
好奇的是有没有收到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