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电源这样正常吗?

楼主(2016-01-29):
输出端悬空,什么都没接,只是插上电源,电流就有显示0.0009,这个算不算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6-1-30 10:18):
20160130更新:今天打电话给卖家,按他教我的方法,搞定啦。图片在31楼,谢谢大家给我帮助,祝大家新春快乐!

网友:
五位的 这么牛叉   误差应该不算大吧

网友:
5位的 估计最后一位 可以忽略不计吧!

网友:
5位的 没用过 表示感觉4位的足够啦   但是5位的头一次见到!

网友:
没用过5位的 都是4位都够了

网友A:
最后一个是随机数,商家造假而已,真达到0.1mA的精度,价格至少2000以上

网友:
好流比的感觉 没有用过 平时都是用3位的

网友:
也算正常,因为你这是5位的,精度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是随机数,商家造假而已,真达到0.1mA的精度,价格至少2000以上

你说的真有可能呀,,,,

网友B:
楼主多少价位买的?如果2000以下估计最后位无效。

网友:
谢谢版主,真是感谢

网友C:
拿万用表测测电流看看输出的和万用表的电流相同?

网友:
这个直流电源不是淘宝上的吗?卖的很火,但我对这个不感冒,因为怕质量问题,毕竟价格也够便宜,没到100,反正我是不敢买,还5位数,我觉得4位足够了,还有很多用的是3位呢。希望楼主能用上半年哦

网友:
只不过这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多少价位买的?如果2000以下估计最后位无效。

楼主这个牌子淘宝买的,我看到过,价格没到100元,我都看了下,不敢买,便宜没好货啊,呵呵。

网友:
末尾可以忽略,这款测试下误差,待机是电压,电流波动误差大不大啊

网友:
都五位了,叫用着三位的情以何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拿万用表测测电流看看输出的和万用表的电流相同?

我估计应当差不多,但它不会有这么高的精度,,因为万用表的精度也校不了五位的

网友:
我的,一插上笔记本开机,笔记本触摸板就不灵敏了,轻轻动一下,乱跑。好像不听使唤,你们有碰到这现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应当差不多,但它不会有这么高的精度,,因为万用表的精度也校不了五位的

上次有个厂家的电源拿来想让我们代卖
我测了下电流,居然与福禄克的万用表测出来的差了几十毫安,直接打发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