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姐P43+技能板无法软关机

楼主(2016-01-29):
刚拿到块板,现在每次开机都跑到显示显卡内容就重启一次才能进系统,而且关机不能软关机,就是点关机按钮黑屏后主机风扇还转,检测卡还跑40,求有此类经验的师傅老师帮助解决 谢谢

网友:
老师师傅们快来

网友A:
关机还跑码,复位电压还有,查哪个电路控制复位.按关机时序查.关机就算关不了机应该也不会跑码了,除非又自动重启.重装系统或刷bios试下

网友B:
从上电时序反向查哪项供电未关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还跑码,复位电压还有,查哪个电路控制复位.按关机时序查.关机就算关不了机应该也不会跑码了,除非又自动 ...

能关机到黑屏了,可是风扇还转,硬盘还转,显卡还跑,测试卡显示4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上电时序反向查哪项供电未关断电

谢谢谢谢提示

网友:
有过一次修技嘉主板的经历,和你这块板子的现象一样,最后是换了一块bios芯片(好像是4块bios芯片之一)后问题解决。

网友:
刷BIOS看下先,不行按主板上电时序反向思路推理进行维修。

网友:
按时序反推,这个得仔细测量了

网友:
刷了BIOS还是不行

网友:
INTEL桥手册里面有关机时序,找个时序看看吧,先不用管跑到 显示重启,主要查关机不断电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