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T510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6-01-29):
大家帮小弟看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右边不显示这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
重装过系统了 ?

额   只有坐等大神来解决了

持续关注

网友A:
换过屏的吗?高分屏与低分屏的问题吧。

网友:
屏线查一下,屏幕换一下,还是不行主板的问题。查一下显存供电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但是没有解决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是不是换过屏了,程序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过屏的吗?高分屏与低分屏的问题吧。

给别人修的机子,一开始是无背光,进水机。亮了就这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别人修的机子,一开始是无背光,进水机。亮了就这机

找个屏换来试试,这机有高分低分屏之分。遇到过换屏好的。

网友:
换个屏试试先

网友:
换屏试,也可以刷屏程序试下

网友C:
这个只能替换法,换个屏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屏线的问题

网友D:
所以楼主解决了没?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我也感觉是屏的问题,不匹配。。。。。。。。。。。

网友E:
我也关注这个帖子,想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看是屏,屏线,还是bios,还是显存,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屏程序的问题,楼主可重新刷入匹配的程序就能解决。

网友:
要准确快捷就找个点屏器来,就容易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能替换法,换个屏试试就知道了

我找了个普通屏装,直接就成四分屏了,客户还没给我回话,可能之前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楼主解决了没?什么问题引起的

等客户回话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关注这个帖子,想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看是屏,屏线,还是bios,还是显存,还是显卡的问题。

等客户回话中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屏挂了

网友:
每次感觉帖子都很受用

网友:
应该是屏线或者屏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主换个屏幕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