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10无CPU供电

楼主(2016-01-29):
闲话少说,看图吧,触发电流0.26A不动了,经测,3/5V电压切换都没问题,就无VCC—CORE电压,不会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吧。

1,测MAX8770   第19脚VCC,第25脚VDD,5V
2,测MAX8770第8脚TON=0.5V,        PR54电阻上端19V,下端0.5V(触发后的拉低到0.5V,不触发时,两端都19V)
3,测第30脚与20脚,BST1/BST2=5V,VCC-CORE电压出来后,升到9V左右
4,测第2脚,PWRGD=0V,因为VCC-CORE不输出
5,测38脚,SHDN=3.3V,开启引脚
6,测11脚,REF=2V
7,测31-37脚,VCC-VID0——VCC-VID6对地阻值均为400-500之间。上CPU测哦,
8,测第5脚VRHOT=3V,不知这脚做什么用的,有供电就测吧。
9,测第1脚,CLK-EN=5V
10,测PQ38的D极=19V
11,测VCC-CORE=0V,等于鸡蛋这回了。
再来,执着执着再执着。
12,测BTA-CONN=0.9V,这东西也够呛,这么小,去哪找呢,一不做二不休,连它鸟巢都拆了,不是不要哦,看图哦,别以为我拆了丢掉了呢。

有创意吧。

心想这回VCC-CORE电压应该多多少少也上一点点了吧,1V左右就可以了,我要求不高,上电——触发——一测——妈呀,真是上来了    “0V”这回不是鸡生的蛋,是鸭生的,因为我换了一个表测,这表的显示屏比之前那大,所以,这个蛋也比之前那大,看到最后就看到我两个表了。
之前测了CPU电感对地阻值72欧,折下CPU测得哦,上CPU阻值只有20多欧,网上查了一下,少说也有200欧左右吧,不为是上下管有短路吧,再测CPU旁边的上下管,均无短路,但为什么阻值这么低呢,想不通,接着测上下管的G极对地阻值,发现,PQ42的G极无穷大,查电路图发现,PQ42与PQ43的G极是一母同包的两兄弟,不知同父不?

不管了,拆,拆,拆,
结果发现PQ42的G极腐败无能(开玩笑的:腐蚀)应该是天气太热,芯片本身工作太辛苦流汗造成的吧,想象力真是太好了。
快过年了,给它清理清理,洗个澡,再装上,因为是两兄弟,不分前后,我也忘了,哪个装先了,为了怕它俩又分家,结果给它俩用借了月老的红线绳牵着

一牵再牵。
再测对地阻值,这回所有G极对地都一样了,400多欧,VCC—CORE,对地还是72欧,不想了,上电试一下再说了,结果一上电,电流立马上来了,1A多了,不好意思,忘了测VCC-CORE,,所对也不知多少V,先上屏,看看吧,中六合彩了。但没收到钱,

中大奖了。但没收到钱,因为中的是七合彩,要是中六合就收到钱了

网友:
当维修的,整天埋着头埋着脑修呀修,有时笑一笑,自我减轻压力负担。

网友:
思路还是比较清楚的啊

网友:
帖子看得晕晕的,怎么测CPU条件,一下转到CMOS电池上了呢

网友:
过程很精彩,结果很凄凉好,看了半天没收到钱

网友:
收红包过年了,看看也有钱收了。

网友:
DAOSW7MB8D0付上电路图,大家指教指教,

网友:
思路还是比较清楚

网友:
结局很悲惨没收到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