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n-220A(24V7A,12V4A)电源盒电压低

楼主(2016-01-29):
电源型号:WN-220A
额定输出电压:24V/7A,     12V/4A.
故障现象为:电压输出只有额定值的一半, 也就是5v和12v。
过程:  更换TL494, 开关管D209,负载滤波电容,和TL494周围的小电解电容,4.7uf/50V, 47uf/50v(尤其关注为TL494供电vcc的滤波电容。因为这个电容容易坏)都没有效果。从其他论坛中了解到两功率开关管激励极的两个电容不良(4.7UF/50V)也会引起输出电压偏低的故障。但是更换后都无效。
最后发现是Ct/Rr震荡部分,的电容虚焊导致,加焊后故障消失 ,附上几张相关的图片

网友:
属于驱动不足,,,,,,

网友:
学习,受益匪浅

网友:
RC震荡频率下降,导致输出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