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硬盘的名字

楼主(2016-01-29):
硬盘现在显示这样,怎么改名字想变回正常的名字,不知道是希捷还是西数,还是其他的牌子,只知道是320G的笔记本厚盘12.5MM

网友A:
鼠标反手,属性——重命名,,。

网友B:
这个是西数硬盘~! 8M  5400转   320G   蓝盘。

网友C:
用udma之类的专业软件 修改就行了

网友D:
序列号写明:WD,,,,

网友E:
“临时”和“文件”是硬盘的卷标。修改硬盘卷标的方法:
把鼠标放在E:盘上,单击右键,选属性,把“临时”2个字删掉就行了。
F:盘的“文件”删除的方法同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鼠标反手,属性——重命名,,。

我想重命名硬盘名字,不是分区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临时”和“文件”是硬盘的卷标。修改硬盘卷标的方法:
把鼠标放在E:盘上,单击右键,选属性,把“临时” ...

我想改的是硬盘名字,不是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序列号写明:WD,,,,

能教我改回原来的名字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udma之类的专业软件 修改就行了

PC3000?不会用,有相对简单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西数硬盘~! 8M  5400转   320G   蓝盘。

我那里显示5200转,不是道是不是被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鼠标反手,属性——重命名,,。

不是重命名分区,是硬盘的名字

网友:
用WDR5.3改,应该可以吧。

网友:
这个名字改过吗

网友:
被改过了,在电脑显示型号是 320

网友F:
难道是被修过的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难道是被修过的盘?

目测是的,名字只有  320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目测是的,名字只有  320

用WDR改吧!

网友:
WDR使用是怎么连接电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