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F2A58M-DS2想不到的故障

楼主(2016-01-29):
今天修了块技嘉GA-F2A58M-DS2,按开机按键不通电,直接短接开关针脚也不通电,插检测卡AUX3.3V灯不亮。
量PCI A14、B16、PCI-E A13、A14均为0V。
拆下板,用我的修机电源接上,也无法开机,正准备测量IO,这时无意中碰了一下32.768晶振,它就启动了。反复试了几次,用手碰一下晶振就可以启动。于是拿出元件盒,翻出晶振,准备把振和谐振电容一起换了。
这时才发现,板上原装的晶振比我买来的晶振要小不少,与晶振上面那个金属箍(我不知道这该叫什么,它是接地的)完全不碰在一起,随手拿了一块料板,上面的晶振是与这个箍连在一起的,我就用镊子把主板上的晶振扳起来让它顶着那个金属箍,反复试了几十次,可以正常启动了。因为之时老屋的租房打电话来说那里的总电闸坏了,我赶时间要去修理,就没有再处理。既然能正常启动能用了,就这样处理了。
我记得用手摸晶振能启动有几种可能:晶振坏、谐振电容坏、南桥坏。可我今天碰上的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我也说一句那个是固定作用的吧,我换晶振剪断那个箍都没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说一句那个是固定作用的吧,我换晶振剪断那个箍都没事啊

看到你这么说,我又把机子扛出来开机,真的可以开机了啊,我就觉得奇怪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总不可能是晶振虚焊吧?

网友:
没错..是固定的...很少接地的..

网友:
是不是晶振的虚焊啊?

网友:
晶振不用接地也可以运作的吧,电路图上都讲要接地的,除非特殊的。

网友:
这个真有点奇怪,那个仅仅是用来做固定的吧,我换的时候经常把那个搞掉不装了的

网友:
是有好多板会出现这种情况,但不一定是晶振,通常是周围电路引起

网友:
今天这主板返修了,真是奇了怪了,我摸一下可以启动了,反复试了有五十多次,它没事了,看来还是得把晶振、谐振电容和那个啥电阻都换掉稳妥一些。

网友:
可能还是没找到真正的故障点

网友:
换晶振就可以了  大点小点 平率一样就行了  32.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