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820_00165_A-两千多的主板

楼主(2016-01-30):
                                                                            A1466  820_00165_A-

    15年的板,进液了,待机0.02,按开关电流0.17 瞬间回到0.02,有时候是0.27左右

   第一次修苹果,这板已经修三天了,15,i7,8G的板淘宝买2500,客户不急,老板给我慢慢搞!
    三天了,还没动过洛铁,一边看维修教程,图纸点位图,不知测了多少信号-------

    1:公共电压 PPBUS_G3H         F7140           8.5V
    2:PP3V42_G3H                     L7095            3.4V
    3:3.3待机电压                       L7560           3.3V
   4: PM_BATLOW_L                 R1410            3.3V
   5: SMC_LID                           R5171            3.3V
   6:  S    MC_BC_ACOK                             R5187                   3.3V
    7:      RTC_RESET_L                               R1303                    3.3V
    8:    PCH_SRTCRST_L                             R1300                   3.3V
    9 :  PM_RSMRST_L                             R8133                    3.3V
    10:SMC_ONOFF_L                                R5170                 3.4V按开关有跳变
    : 11:PM_PWRBTN_L                            R1405                 3.4V按开关有跳变

          没有     PM_SLP_S4_L
        没有     PM_SLP_S4_L

网友:
按照时序一点一点来,慢慢找出问题所在  ,不出信号查条件

网友:
掉电一般都是缺电压或者开启或者条件不足,还要注意下公共点电压

网友:
按照时序一点一点来

网友:
苹果的本子不要怕,按时序一步步查

网友:
刷个BIOS,可能会不行,就加焊ec

网友:
感觉就是加电了 掉电了,瞬间抓抓一下电压看看那些没有出来,,,苹果BIOS 坏的不是很多

网友:
苹果的没修过、但是好像是做工要复杂点样。

网友:
这求助帖子不错,测量信号陈列出不少,比较有营养。远比公共点大短一个电容损坏的精华帖强上百倍!

网友:
慢慢搞。苹果机器还是不好修

网友A:
貌似公共点电压不对。应该是12v,待机3,3v 和5v出来了吗?

网友:
楼主字太小 ,看不清楚

网友:
触发瞬间测量  板上的电感 看哪个电压没出来   估计是CPU的没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公共点电压不对。应该是12v,待机3,3v 和5v出来了吗?

AIR公共电8V左右正常的,PRO才是12V左右。

网友:
发给我修 修好之后告诉你那里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IR公共电8V左右正常的,PRO才是12V左右。

哦哦,又长见识了 ,既然是进夜了,多看看进夜的地方,也许会有收货

网友:
还要注意下公共点电压

网友:
我也有一台   也是进水的  清完开机 屏显示不正常 坏了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电流在来回跳变,加不起来

网友:
你检查EC是否通知了桥开机,如果通知了,而桥却没有发出SLP#说明桥的条件不满足,按照时序检查

网友(2016-03-05):
能不能把点位图和图纸 发出来 分享下- -

网友:
这板还没找到图纸

网友:
A1466 2015年 820_00165_A 进水,不上电-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0807-1-1.html,      这里有的  参考图95百分之对得上

网友C:
这明是桥的问题嘛,或者是桥的条件不具备

网友:
进水的地方处理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明是桥的问题嘛,或者是桥的条件不具备

桥的问题没得换,客户不休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个板子 进水的 但是可以跑亮就是没图像

网友:
瞬间掉电的话可以用示波器抓下电感上的电压看缺少哪个

网友:
慢慢修,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功到自然成

网友:
好事多磨,功底厚啦就行了

网友:
其实苹果的挺好修订,图纸点位都有

网友:
从来没有修过蒴果,见到了也不修

网友(2016-04-11):
我也遇到一台这个问题, 同样的 ,一开始是指示灯不亮,后来测小板缺3.3V ,飞线后 指示灯正常,也是开机到0.4A 掉电 瞬间。后来刷BIOS  ,也不行, 不知道 谁有遇到过。

网友:
楼主的理论还是很扎实的

网友:
  我有个机器 现在还在修   借鉴一下

网友:
   参考图 ,99%都对的上,中文的点位图

J113 820-00165 051-00385.rar

J113 820-00165 051-00385.pdf

T_link01(new).rar

网友:
找个参考的时序一步步来查吧

网友D:
苹果还没修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还没修过呢

苹果的好修,都差不多的,前面几片可能有点头痛,顺手了就好,,报价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