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506AX屏幕暗

楼主(2016-01-30):
2009年的老笔记本现在屏幕暗,开机能看见显示,但亮度很低,装的xp系统,询问是否需要更换灯管?请指教!

网友:
拆开上半部分,用坏屏灯管挂在面就可以确定是不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cq40灯管或屏线。

网友:
自己弄个好的屏或者灯管,拆开AB壳,接上试一下就知道需不需要换灯管了!

网友:
或者你手头有笔记本通用的高压板也行,改一下接好,试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网友:
也给他修好了

网友:
屏线,灯管,高压,主板都有可能,送去维修吧。。。

网友:
实在不行,就找个屏先试一下!

网友:
如果你那是三星的屏,估计8成是灯管不行了

网友:
你这只有拆开来检查下高压条供电信号是否正常,有相同屏最好换来试试。不要盲目动手,要有思路,找准问题所在

网友:
屏暗一般都是灯管或都高压的事

网友:
很多HP CQ40用的三星屏,换LCD灯管就行,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先查一下背光开启信号,或者直接换一更灯光试一下。

网友:
CQ40是LED的屏吧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高压灯管都有可能,个人修过得这款修灯管的比较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