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CER V193W显示器,换灯管后的奇怪问题,顺便讨论下换灯管收多少钱合适?

楼主(2016-01-30):
一同行拿来一台ACER V193W显示器,亮几秒后黑屏,拆机后用外接灯管正常,判断为灯管老化,再拆发现灯管有打火现象,把导光板都烤得变色了.于是换上4支灯管,可是奇怪的问题出现了.还是保护,怀疑没有换好,可是拆开又是正常的.只是感觉灯管有些烫手.最终发现只要把灯管放入导光板,几秒后保护.拿出来则一切正常.还有个问题是下边的灯管貌似一边亮,另一边稍暗.又折腾了几次,还是无果,客户急着要,无奈只好去掉INL837的保护,不知能用多久?还有就是大家讨论一下现在换灯管都什么价格了?我收120,只给了100.修还这么费劲.

网友:
灯管测试工具看电流!

网友:
这个肯定是有漏电或者破损处。还有就是高压不足。也顺便去查一下高压包

网友A:
如果确定灯管换好,去保护也是个对策,能坚持下去的,你这个价格就是行情价,比较合理

网友:
灯管没装好才会保护

网友:
你换灯管后,绝缘没有处理好,会返修的,能收100元可以了,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试下只用灯管点亮试试要保护不,如果只是装上去才保护那就是你绝缘没做好,还有高压板也得检查下,一般这2个地方容易导致,费用很合理了。

网友:
这个型号的显示器好像容易灯管虚汗

网友:
看你的灯管有一半没亮,1.高压包有问题,2.灯管有问题,新的也不能排除,最好是没装进去之前点亮试下,你这个去保护了还是觉得不保险,因为灯管没全部点亮,如果全部点亮去保护或许能经得用些。

网友:
两端绝缘没有处理好,,,,,,,,,

网友:
去保护得小心使用,灯管有问题下次烧的更厉害。   不行你就换整个灯架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定灯管换好,去保护也是个对策,能坚持下去的,你这个价格就是行情价,比较合理

哈哈,楼主不耐啊!这个应该是19寸的吧,收这么多啊?

网友:
把绝缘处理好,,,,,,,,

网友:
拿出来OK,放进去保护。大家都说绝缘没做好,但楼主应该会想到这个问题,可惜客户没有给太多时间给楼主弄明白,这个成悬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