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540p图纸

楼主(2016-01-30):
一台hp2540p 没有声音 外接也没声 设备管理器有声卡驱动 因该是硬件问题 板号是la 5251p rev1.0 求图纸

网友:
可以重装一下系统试试,不行再修硬件

网友:
新手分享:淘宝买的HP惠普2540P主板电路图,主板号LA-5251P

网友: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154&kw=5251p复制的版主给的链接,你去看看

网友A:
图纸下载的是rev0.9 声音还是没有

网友:
可以考虑换个声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下载的是rev0.9 声音还是没有

版本差点没事  rev 1.0是正式版 0.9 也可以用的